CD无刷上的盘子怎么弄掉?

楼主(2005-08-30):
自己的 两个CD无刷! 上面的盘子好紧,弄不掉啊,谁有好办法吗?

网友:
我也想知道啊!! 高手来传授经验吧!

网友A:
哪个光盘的托盘,我是用手拧的.它是依靠磁力的,来回拧,应该可以拧下来.不要直接拉.要转动.后面的带电路的就要敲了.才能把铁片搞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个光盘的托盘,我是用手拧的.它是依靠磁力的,来回拧,应该可以拧下来.不要直接拉.要转动.后面的带电路的就要敲了.才能把铁片搞下来/

谢谢, 回去试试..............

楼主:
我已经弄下来了,过两天上图~``很简单啊~`把盘子夹在台钳上~```起子一翘叫下来了~~~```就是外转子的客容易变形!~```好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