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动力问题!!!!▓▓▓

楼主(2005-08-30):
我有一架600G左右的3D机 想玩吊机,我有个B2030的3200KV无刷电机 请问需要配个什么型号的减速组跟多大的桨呢?

网友:
不太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哪一方面不行呢?我用的是11.1V1300里电,请指点!

网友A:
太重了

11.1V1300里电,
B2030的3200KV无刷电机,这样的动力,一般飞300—400g的3D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11.1V1300里电,
B2030的3200KV无刷电机,这样的动力,一般飞300—400g的3D还不错

我看到3军的 B2030 3200的 测试 配上减速组 用12V 可达 700多G的拉力啊!

楼主:
又没人理我了!5555

网友:
700多克拉力,人家用的是什么电源,估计是大功率稳压电源

电池有内阻的,大电流情况下电压降低很多,实际工作电压在9V—10v左右,
况且你的1300里电不太可能持续放电超过10A,国产锂电大部分放电都不超过8c.
即使能达到700拉力,飞600多克的3D也不好飞

网友:
飞机太重!要吊机的话,动力组要求很高!
按你现有配置,很难.
你现有电机,配个1:5左右的减速组(可以用370的改)重400克以下吊机很好.电池至少要能8A以上持续放电.

网友:
真不明白你什么飞机会有600ke

网友:
1/5.5配10x4.7可达700克以上拉力,电流18a飞600克有点勉强。推重比在1.5以上,全动力可吊机时间比较长,3D机重量轻比较好飞。

网友:
楼主能说说是什么机型吗?

楼主:
是NIMI 3D机呢!!那有什么好的动力配置方案呢??介绍一下给小弟我,无限感激!!

网友:
估计ELE2000可以吧

网友B:
600g的3d?吓死我了
我的翼龙改全重不过530g
3d最好要推重比1。5以上,好像也只有ele的2000减速组能实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600g的3d?吓死我了
我的翼龙改全重不过530g
3d最好要推重比1。5以上,好像也只有ele的2000减速组能实现了

ele-2000电机配多少A的电调什么桨?
是KV3800还是KV4200呢?

网友:
配我的30A电调吧,18A的过了15A就容易烧
用kv41200的,减速驱1047或1080都可以

网友A:
其实你手里的设备不用换,把飞机拆了重做一架就OK

600g的mini3D?还是重做一架吧,KT板做,翼展850mm左右,空机重量120g左右,电池100g,动力组60g,3舵机+电调+接受=40g
一共很容易控制在320g,真不知道你的600g的mini3D是怎么弄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600g的mini3D?还是重做一架吧,KT板做,翼展850mm左右,空机重量120g左右,电池100g,动力组60g,3舵机+电调+接受=40g
一共很容易控制在320g,真不知道你的600g的mini3D是怎么弄出来的

网上的数据!!

飞机木制部分214克,五金零件40克,ELE无刷马达及减速组58克,20-40无刷马达60克,减速组13克,调速器23克,电池3*1300mah锂108克,3*1600mah锂120克,这样可以算出来了。
飞机214+40=254克
动力60+13+23+120=220克
舵机4个*7=28克
接收机30克
连接线开关等30克
总不超过5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