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地面行走模型-【兴趣爱好交流专栏】
想做个油动的坦克,先设计了一散热系统,大家给点意见

楼主(2005-08-30):
(无正文)

网友A:
传动效率应该很低,消耗的功率会很大,不合算
建议参考CPU液冷原理设计

网友B:
还是先设计变速箱吧!那是关键!

网友C:
一个简单实用又可靠的方法:
你用船用水冷引擎做动力,再用细铜管做散热器,用电脑电源用的散热风扇做鼓风机,如果你觉得还不够的话再加一个温度控制开关来控制鼓风机的运转和停止。

网友C:
补充一点:要在引擎和散热器之间加一个水泵和水箱用来保证冷却水的循环。

网友D:
在发动机轴上装一大风扇,将发动机舱盖刻成一道道缝,进出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