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速器选用

楼主(2005-08-30):
请问ZOOM 400有刷版能使用翼龙的电调吗?

网友A:
我想应该没啥问题吧。
电调如果15A以上,飞飞悬停小航线应该没问题。

楼主:
不知道原厂配的是什么型号的有刷电调?

楼主:
是不是大家都用无刷呀,怎么没人理我呀,真是郁闷!!!

网友B:
用翼龙是可以的,但翼龙的调速器性能一般,用在固定翼上合适,用在直升机上就比较粗糙,不建议使用。
可以用飞高或Bluearrow的25A以上调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