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了锂电请问怎样焊接

楼主(2005-08-30):
新买了锂电,焊了一个下午都焊不好,请问大家是怎样焊的?

网友:
一般负极可以锡焊,正极不行,只能用高频点焊机焊,可是业余的就没有了.
我是将拟接的电线头的多股线散开(散开是为了增加接触面)横贴着锂电接片的上端,然后卷席子似地卷起接片包住多股线,这时多股线的线端还有些没包住,把这些没包住的再折进锂电接片里,继续卷接片把剩余的多股线全部包住(已经包住两遍了),这时接片刚好卷到根部.用一根约0.3MM的硬铜线缠几圈包好的接头,拿钳子狠狠地夹紧接头(最好一次夹紧),然后在接头上点上焊锡,让锡珠固定住被夹紧的接头,这样就接好了.----这是我的土办法,仅供参考.注意,整个操作过程手一定要轻,锂电接片很薄很容易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