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把悬停成功!应该算是个记录了吧

楼主(2005-08-30):
今天第一次飞电直,一把对尾悬停成功,哈哈

一个半月前老李那买机,飞了半个月模拟器,模拟器中四面悬停过关

半个月前开始装机,进度缓慢

上个周末请daka兄帮我试飞,成功,就是尾巴慢晃!

昨天问题解决,今天自己首飞,一把对尾悬停成功

心情太激动了~~~~~~感谢mtv感谢CCTV感谢BTV~~~~~~~赫赫

首先感谢daka,大力帮忙调机

感谢鸟大帮忙解决尾巴晃尾问题

以后还要加强模拟器练习,早日进入3D世界!

我的鸟配:

    亚托450xl共享版,装HDM,升级了金属平衡翼控制组
    亚托原配电机电调
    HITEC optic 6 遥控器
    HS55*3
    HS56
    亚托陀螺仪
    xpower2200 12C电池

以上全部在老李处购买,到货非常迅速,质量都有保证,买机心情一直很好,顺便赞一下

还要再次感谢daka,给我的木桨很好用,呵呵,现在都不想用原配ABS桨了,虽然是新的

网友:
不错啊!祝贺你早日修成正果!哈哈!
另外建议买多些配件备用,免得摔机等配件.

网友:
还是要小心哟 iceman 说得对 多买点配件

楼主:
感谢各位大大提醒,配件肯定是要多配的,买配件找老李,嘿嘿

我的思路

    多练习模拟器,技术在模拟器中过关
    机器调整方向是和模拟器中手感基本一致,
    实际飞行验证模拟器中的技术,飞行中尽量保持高度,尽量避免摔机(当然不可避免)

实际已经第一步验证了我的思路,接下来我还会遵循这个思路试探前进:)

网友:
恭喜搂住!楼主飞的是什么飞机?450?

网友:
牛啊,可惜我已经没机会了,我是一把悬停,摔了,西西.

网友:
厉害啊
一次就悬停成功
这样还正的少呢
恭喜楼主

网友:
楼主还有比较厉害的一点,他没有玩过模型,第一次到我家里玩模拟器居然能用美国手飞对尾旋停。
有些天赋的家伙,现在他的机机也是按美国手调配的。
我耍他的机机还得把舵机换来换去的。呵呵!!

我飞楼主的XL感觉特别爽,有点要超过我的金属版本小暴龙了。哈哈!!

网友:
所以说模拟器作用很大啊

网友:
真是有天赋啊。。。

网友:
厉害~~~~~~``明年的3D高手就是你啦,哈哈.

网友A(2005-11-05):
请问美国手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不得不承认强!  半个月就四面了.
我都2个月了,还只能三面,对头飞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美国手是什么意思啊?

美国手就是模式2,油门和升降互换.

网友:
我什么时候才能飞呀

楼主:
我用的是模式3
尾舵和副翼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第一次飞电直,一把对尾悬停成功,哈哈

一个半月前老李那买机,飞了半个月模拟器,模拟器中四面悬停过关

半个月前开始装机,进度缓慢

上个周末请daka兄帮我试飞,成功,就是尾巴慢晃!

昨天问题解 ...

请教tshh:
你是用HITEC optic 6 遥控器的原配接收机吧?
原配的接收机ch6与电池接口竟然是同一个。怎么接线的?我看装配图需要用到7个插口(但原配只有6个接口)?怎么回事?
我是新手,玩小esky还没有悬停成功。想转450xl。先买的个HITEC optic 6 遥控器
,练习xtr。今天遥控器到手了。但发现上述疑问。谢谢。

楼主:
接收机不用另外接电池
电调具有BEC功能,可以给接收机供电
电调一般接在第3通道,有关hitec的问题我们可以多讨论,这个控不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收机不用另外接电池
电调具有BEC功能,可以给接收机供电
电调一般接在第3通道,有关hitec的问题我们可以多讨论,这个控不错的:)

太谢谢你了。
我正在玩esky,平时时间不多,在一个小空间玩,还没有成功悬停。每次都撞坏部件。
现在想还是先练习xtr,在改为450。
原来电调可以供电。那是否ch6也可以接上电池单独供电?
看来还得仔细研究。多向你们请教。要不然闹笑话了。
还有。没有中文说明书,英文说明书看起来好吃力啊。请问你有没有详细的中文说明书(电子版的)?不胜感激啊。

楼主:
选450做练习的确是个比较好地选择
你在xtr里用雷虎50练技术,这个模型比亚托提供的仿真模型更像450的手感
多练模拟器没错的,争取少摔机,模型是用来飞的:)

网友B:
再次请问tshh :
那个遥控器发射机的左右两侧面的两个塑料的拨杆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C:
那个是两个比例开关吧,仿照FF9设计的吧。
我的FF9这个两个开关分别设置为悬停油门调整和悬停螺距调整。可以让机机更稳定的悬停!!

楼主:
没错,是螺距和油门悬停点微调

网友D:
高手啊,有天赋,我现在飞模拟还摇摇晃晃的

网友E(2006-01-13):
请问下楼主.你的HITEC optic 6多少米米.我想买一个.怎么联系卖家呢?

楼主:
hitec我找鸿飞模型买的,你可以查他们的网站或者直接找这个版的版主,呵呵

网友F:
我靠.我两天没上,兄弟已经悬停OK?恭喜你同时嫉妒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