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用540级别的无刷电机那种好!!1

楼主(2005-08-30):
现在用普通的540电机,速度不满意,想换套无刷的试试,直接可以代换的雹刷电机和电要多少钱?什么型号好!!

网友:
去华迈看看了

网友:
华迈那里没有标价.

网友:
妳想要多快?一圈多少秒?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我这里有B36级别的无刷,kv值可选
400元包快递

网友:
我想先知道樓主的要求是什么~

楼主:
价格合适,速度越快越好!!1

网友:
那你心里价位全套多少钱?

网友:
500啊~别说无刷了~有刷都配不到快的~

网友A:
500估计配船跑ECO,可以在10/秒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500估计配船跑ECO,可以在10/秒米吧!

500光電機沒問題

网友:
就只得一个电机~~~电调呢?华迈的~50A的我上了水冷也烧了 蚂蚁的焦了5个了 飞高的内阻大了点
无刷的价钱又贵~~~

网友B:
電變國産的不好用~买就买进口的~

网友:
进口的无T数限制的电调的价钱跟无刷80A的一样

网友:
没错~而且是凤凰的无刷80A~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電變國産的不好用~买就买进口的~

對呀!最近香巷屯門池就燒了四、五個(國產60A)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對呀!最近香巷屯門池就燒了四、五個(國產60A)啦!

是有刷还是无刷电调?什么牌子的?什么条件下烧的?

网友:
380与540配直驱半浸桨的问题!

我看了380和540的无刷电机 有S型L型和XL,就是短的、长的、和超长的。在不计价格的情况下到底那种配直驱半浸桨好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