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我的这个450XL旋转头装的对不对?

楼主(2005-08-30):
.
内六角螺丝都锁紧了,但是按箭头的方向拉,还是会拉出不部分,这样正常不正常?
.

楼主:
一个晚上才装了旋转头。

网友:
看不清楚啊,你的角度和光线都不好,怎么看呢。。。

楼主:
就是第二张图片中的那一点空隙。

网友:
这样不正常,我当时装机跟你一样,被daka骂了:)

多琢磨一下,可以上到基本上没有移动空间的程度,

我当时是六角螺丝上歪了,看起来是到位了,上正了后还可以拧进去很多

第一次装机不要上螺丝胶,总会这里那里出错,拆卸的会比较频繁的

楼主:
原来这样。 我再看看。

楼主:
晕,怎么拧也拧不进去了。
螺丝是正的,没外。
内六角扳手都拧变形了。

网友:
那样的间隙应该是正常的。螺丝锁太紧会坏的

楼主:
晕,是正常的啊。 我把扳手都拧坏了。555~~~心疼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晕,是正常的啊。 我把扳手都拧坏了。555~~~心疼啊。

XL版很奇怪的,有些可能拧到没有间隙,而有些则在怎么拧,也会有一定的间隙。。。。

网友:
楼主弄些清楚的片片,最好水平拍旋翼头两个角度,你的图片难以看清楚!

楼主:
OK,今天回家给拍个清晰的。

网友:
装好了,想不要的时候通知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