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大们,再帮我看看啊,这样不行呢。。。。

楼主(2005-08-30):
就是用一个舵机推动2边的副翼的问题,我照上次那个贴里的做法,但不行啊,只能往一边打,另外一边不行。。。

网友:
是不是副翼只能向下,不能向上翻?(飞机正过来的方向)

网友A:
晕,这样好使才怪~~

把舵角再往副翼内侧移,就是靠近机身最近的地方。

然后舵机再离两副翼在远些,这样太近了。

为的是让拉杆与副翼的夹角越接近90度越好,达到90度最好了。

网友:
那钩弯不好啊,用不上力,是不是打滑了?

网友B:
这个角度可以创纪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角度可以创纪录了

网友:
夹角太大了,小于90度的话,效果很好的

网友:
看看"小旋风""把

网友C:
飞高接收机么? FF9配飞高好使么?

网友:
太小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晕,这样好使才怪~~

把舵角再往副翼内侧移,就是靠近机身最近的地方。

然后舵机再离两副翼在远些,这样太近了。

为的是让拉杆与副翼的夹角越接近90度越好,达到90度最好了。

我的舵机不能移动了,就只能这个位置了,舵角倒是可以在往里面移一点的,但估计角度还是不够的

能不能把钢丝弯一个角度出来,这样就可以形成近90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高接收机么? FF9配飞高好使么?

我用下来很好的,没出现过任何问题过哦。。。

网友:
舵角必须移进来,两条钢丝的夹角尽可能小。

网友:
钢丝弯过来,会影响钢丝的硬度

网友:
钢丝弯过来,其实只是个错觉。真正起作用的是两端的直线距离。

网友D:
能解决!!!

两根连杆穿不一字横过来穿,舵机摇臂成90度夹角来穿就解决了。
不过舵角还是移靠近机身些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两根连杆穿不一字横过来穿,舵机摇臂成90度夹角来穿就解决了。
不过舵角还是移靠近机身些好

是个办法,用夹角90度的两个摇臂,即舵盘转过45度。

网友:
靠,我我遇到的问题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个办法,用夹角90度的两个摇臂,即舵盘转过45度。

如果用圆舵盘,象GWS的,有两排孔可成120度夹角的,就完美了

网友F:
用加长舵盘也好一点,5孔的,用最外面的孔。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用加长舵盘也好一点,5孔的,用最外面的孔。

关键是夹角不是长短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角度可以创纪录了

 估计舵机也够受罪的

网友G:
这么大的夹角,要是这样好使那才怪呢,这是基本常识,靠弯钢丝也是不行的,理想状态是两连杆平行。
自己动动脑好好想想吧。

网友:
估计副翼要能动的话,舵盘就该被“分尸”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舵机不能移动了,就只能这个位置了,舵角倒是可以在往里面移一点的,但估计角度还是不够的

能不能把钢丝弯一个角度出来,这样就可以形成近90度了。,。。

可以,但钢丝的直径不要太细,强度不够,舵效会减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么大的夹角,要是这样好使那才怪呢,这是基本常识,靠弯钢丝也是不行的,理想状态是两连杆平行。
自己动动脑好好想想吧。

在专业论坛里说话还是客客气气的好,大好讨论一下技术问题就行了。

网友D:
拉舵只要连杆与舵机摇臂成90度垂直就行了,这不是常识而是原理!那么多人的批评别人,自己有试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拉舵只要连杆与舵机摇臂成90度垂直就行了,这不是常识而是原理!那么多人的批评别人,自己有试过吗?

其实很多人都需要补一下平面几何和机械物理。

网友:
我的天啊...真的是第一次见过这样安装的..
建议:狠狠心把舵机挖出来,向后挪,离的太近了....既然这样就别偷懒了,严重同意3楼美女建议..

网友H:
各位老大,我的问题也是和楼主的是一样的,也是这样的安装,麻烦大家给个具体的图片看看,我是超级的笨啊,没有看到图是想不出来怎么做的,谢谢了!不过模仿能力还是可以的,看到图应该是可以自己解决问题的!再次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各位老大,我的问题也是和楼主的是一样的,也是这样的安装,麻烦大家给个具体的图片看看,我是超级的笨啊,没有看到图是想不出来怎么做的,谢谢了!不过模仿能力还是可以的,看到图应该是可以自己解决问题的!再次 ...

参考一下

网友:
看这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