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飞机计划乱弹……修改及验证机方案

楼主(2005-08-30):
翼展760,机长650,双强力180动力直驱4.5×3桨,还没有决定前翼是否要活动
先把一点想法贴出来,看看有什么需要改正的,我还是第一次搞这种机型。

想简便一点做成板机,又怕气动特性不好。

网友:
前翼要活动
机身太长 ,重心靠后
尾翼效率不高 ,垂直翼好多啊,跟我第一架小飞翼的设计一样,不过后来因为麻烦,都去掉了

网友A:
前翼不用动,机身缩短或主翼前移,中间的垂尾不要,翼端的垂直面加长,操控按飞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翼不用动,机身缩短或主翼前移,中间的垂尾不要,翼端的垂直面加长,操控按飞翼

略作修改

另外请教一个问题:此机重心应该落在何处?

楼主:
干脆先搞两个验证机试试,一个用混控,一个用副翼+小翼形式控制。板机。

网友:
跟钎十差不多,三角翼,前鸭翼,材料是KT板吗?有翼型吗?双发电机容易转速不一,不好控制.经验之谈,勿怪!~

楼主:
因为转速不容易保证一致,所以我把两台电机尽量往中间靠,并准备搞一点内推。

网友:
猫猫还记得皮萨上的那架第一次就炸了的 Vector Pro 吗?

<url>http://www.efly98.com/cdb_efly98 ... =10986&fpage=30</url>

楼主:
那个机子实在是太漂亮……

网友:
越漂亮的飞机炸得越惨啊`~~~~~~~

网友A:
第二个方案应该可行了的,前翼大一点更好。垂尾长而矮好过短而高好多吧?
第三个方案取消了边条好象更现实了,不过展弦比似乎有点小了?翼位不变,电机前移,在副翼舵面前开槽容螺旋桨,变成气动舵如何?你不是喜欢低速吗?这样就不怕舵失效

网友:
值得参考不?

可能不是有意参照的,但改来改去布局和大枭龙VFA-12象了?多前翼和垂尾位置不一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个机子实在是太漂亮……

有没有想过把它变成KT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个方案应该可行了的,前翼大一点更好。垂尾长而矮好过短而高好多吧?
第三个方案取消了边条好象更现实了,不过展弦比似乎有点小了?翼位不变,电机前移,在副翼舵面前开槽容螺旋桨,变成气动舵如何?你不是喜 ...

第三个方案由于主要是做试验的,所以尽量简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想过把它变成KT的?

那个对工艺要求比较高了,现阶段没想法。

网友:
能不能吧两180并起来?

双180减速组,减速比不用太大,桨还可以大点,兄台意下如何?

楼主:
大飞机是可以考虑的,不过在这里就没必要了。

楼主:
基本确定试验机的制作方案,不过到底做平板翼还是做出翼型还在犹豫中……平凸会比较中,弧形不知道气动特性会如何……

网友:
手抛时螺旋桨会打到天线的

楼主:
我准备用一根管子把天线稍稍往后面延伸

网友A:
五个垂直安定面上面中间那个就免了吧?展弦比实在是比飞翼还小很多,猫兄,做得好准备看你的“眼镜蛇机动”了

网友B:
猫猫啊!批萨上有一架独行侠的变种跟你的这个图很像啊!除了垂尾的,其他的真得很像。好像起了个名字叫做独行猪,带轮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五个垂直安定面上面中间那个就免了吧?展弦比实在是比飞翼还小很多,猫兄,做得好准备看你的“眼镜蛇机动”了

腹部的两个是为了给桨提供保护,并且空出中间装电机的位置方便维护,毕竟是“试验机”嘛。我想对于大迎角时候的稳定性也有点帮助吧。
中间一个则是为了给接收天线提供通道而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猫猫啊!批萨上有一架独行侠的变种跟你的这个图很像啊!除了垂尾的,其他的真得很像。好像起了个名字叫做独行猪,带轮子的。

好像差不多就是比独行侠多了固定的前翼吧。

网友:
对啊!就是那架……

另:

昨天完成了第二架闪电三角翼,就是那架第一次试飞没拉天线失控坠毁的那架。

下料的时候量错了尺寸,做成了小一号的,原来翼展65,机长80,现在的这一架翼展46,机长60。

加强、涂装完成以后的全重350克,动力很足,推重比大于1。

这次做的厚度,翼型,结构什么的,感觉比第一架改进了不少。

尽量用了最小的舵量,感觉飞起来速度、操控都应该很恐怖,不敢想象,只等择日试飞了。

数码相机不在家,暂时没发上图了。

楼主:
要不要搞一根杆子头部通到尾啊,落到草地的时候可以直直地插着。

网友:
呵呵,用不着,现在就够结实的了,里面一根碳纤都没加,强度完全够。估计现在的机头强度就可以插到草地上。

嗯,你说的一根杆子通到尾的想法不错,下一步做无动力滑翔机的时候就在里面通上一根……

楼主:
小鸦号的原版,尾杆就是通到头的,栽下来后就像卡通片里面一样机头插在土里,一个小孩使劲拔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