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题!!!

楼主(2005-08-31):
刚装好的小暴龙(ccpm),打尾舵(第4通道),油门会有反应(3通道),大桨会转,搞不明白是什么道理!!!!请各位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
没有设置好通道吧。

网友:
因ccpm是採混控原理操控十字盤,所以通道配置於一般傳統十字盤不同,還有您的發射器也必須有支援ccpm才行!!
以下是ccpm的通道配置圖,提供給您參考!

楼主:
我用的是HITEC遥控,现在的情况是:油门是正常的而把油门打到最低时打尾舵大桨也跟着有动作,不解!!!

网友:
只要將上下跟軸切換成off或是將R-->T  L/U修改成0%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鸟大!这么说是正常的了,请教一下,关掉混控和保留混控有什么区别呢?

楼主:
没人告诉我吗?

网友:
一般不须要混控的!!!反正大家一般没用 我以前用过 不好调整也是其中原因吧 混控加起 到把自己弄得手忙脚乱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人告诉我吗?

一般可以使用副翼-油门混控和俯仰-油门混控功能。这样可以使航线飞行更为流畅!
但把混控Link和Trim功能关闭,混控比大概设定在25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