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小神蜓36#应如何调试?有哪些地方是可以调的? ...
求助:小神蜓36#应如何调试?有哪些地方是可以调的?如何调?

楼主(2005-08-31):
如题!!!

网友A:
简单点说吧!!一定不要把后面的参数调乱!!在起飞时要把十字盘调成水平.关于双浆问题可以用球头那个调节下。把螺距调成水平吧!打上油门,看一下转速够不够。千万不要炸机!!很可能会烧接收机电调的,小心!!

网友B:
哈哈,我都是和别人说华科尔的飞机千万别撞
拉下油门这样会降底您损失哦,最多换个脚架,也不至于烧了混控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