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玻璃布去哪里买呀?是去化工品商店吗?

楼主(2005-08-31):
请问 玻璃布去哪里买呀?是去化工品商店吗?

网友A:
我们这里的玻璃纤维可以在卖防水用品的商店买到。是卖装修材料那一类的商店。如果楼主在广州,可以乘219路在“鸡颈坑”站下车,车站对面就有卖,很大的招牌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们这里的玻璃纤维可以在卖防水用品的商店买到。是卖装修材料那一类的商店。如果楼主在广州,可以乘219路在“鸡颈坑”站下车,车站对面就有卖,很大的招牌的。

请问E51的树脂是什么地方买的?“鸡颈坑”有没有卖?我找了整个广州都只是E41的

网友:
41 51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
E41在常温是软的,E51的不会受热软化

logicalmetal 应该经常做玻璃钢吧,你的是51的还是其他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E51的树脂是什么地方买的?“鸡颈坑”有没有卖?我找了整个广州都只是E41的

你去同和或者五仙桥那头看看。很多的。实在不行就去人民中路,那里有一家很大的化工店。
以前我在广源路一家油漆店见过E51,只可惜现在已经关门

网友:
我用的是凤凰牌环氧树脂,无锡的,没有任何标号,固化剂用的是650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去同和或者五仙桥那头看看。很多的。实在不行就去人民中路,那里有一家很大的化工店。
以前我在广源路一家油漆店见过E51,只可惜现在已经关门

谢谢阿,过几天我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