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儿个,小暴龙摔了

楼主(2005-08-31):
这两天太倒霉了,

前天尾传动轮从轴上脱出,尾巴狂转然后坠地,损失: 尾传动轮组+横轴+主轴

昨天刚买了尾传动轮组,发现白色齿轮竟然比原配的大零点几个毫米(我的机机是XL,买的是V2,店里没有XL的了,就买了V2的,不是V2和XL是通用的吗???)装上去齿轮咬合太紧,一气之下把掉了尾传动轮的那个包括轴承全拆了,然后重新组成了一个,装上发现转动阻力比以前大,怎么搞也不成. 怀疑是轴承质量不好,转动不顺.

今天凑合着飞,突然失去动力,从4米高直接坠地. 后来用手摸电调散热片感觉烫手,电机也是烫的要命,怀疑是电调过热保护(亚拓电调过热难道是直接失去动力吗???),我才飞了两分钟呀.唉~~~~~~~~~

罪魁祸首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两天太倒霉了,

前天尾传动轮从轴上脱出,尾巴狂转然后坠地,损失: 尾传动轮组+横轴+主轴

昨天刚买了尾传动轮组,发现白色齿轮竟然比原配的大(我的机机是XL,买的是V2,店里没有XL的了,就买了V2的,不是V2和XL是 ...

对 电调如果保护了 是有点吓人哟 好好检查了在飞  我有次也是皮带跑偏 卡死 机机还好 没什么损失 飞飞机一定不要急

网友:
我的这个也不太好,似乎有点弯,过一段打算换一个.

网友:
皮带不要装太紧了,装紧了容易伤到这个部件。
还有定期要对轴承进行润滑,它上面的转速非常高,和尾桨转速一样。
如果可以买回来就做轴承和轴间滴一点点502,要很小心

网友:
我的这个轮也掉过一次,不过还好不是在空中,是降落后,准备再起来,结果发现尾桨不转,以检查,发现那个轮掉了,而且听好几个人都说过那个轮掉过

网友:
我的同样出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