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油直离合器甩块安装

楼主(2005-08-31):
固定的两颗螺丝拧匀,关键发动机安装时主轴要与侧板平行,发动机向上顶到头后落下1毫米固定发动机。用手转离合器罩流畅,启动发动机,怠速时主旋翼不动最佳。

网友A:
顶,好贴,另外问一下,甩快的弹性不好,怎么办,向中间拢拢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顶,好贴,另外问一下,甩快的弹性不好,怎么办,向中间拢拢可以吗

建议你爱原厂的!

楼主:
绝不可以

甩块弹性不好,硬向中间拢,再用肯定会断。

网友:
可以拢一次

弹性不好可以拢一次,第二次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