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炮

楼主(2005-08-31):
看了这里贴受启发,请二位教授设计,连我一下出了三张设计图,还大家不一样,

我的最繁

打算近期搭试,如有消息,我会告诉大家的.

我的感觉-------------做得出来,

我也是老模型人,希望结交这里的朋友

网友:
有兴趣,设计图贴出来看看.

楼主:
才在电路图阶段,还需要搭试验证,做实验有一过程

网友A:
难点应该是电流发生器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这里贴受启发,请二位教授设计,连我一下出了三张设计图,还大家不一样,

我的最繁

打算近期搭试,如有消息,我会告诉大家的.

我的感觉-------------做得出来,

我也是老模型人,希望结交这里的朋友

很简单的事情!一个网友的作品:

罐子旁边的黄色物体就是发射线圈,管子是天线管,用来给弹头定向
线圈长度约12毫米,外径15毫米,内径6毫米,漆包线直径0.29毫米,层间胶带绝缘.电源为55uf电容,充电电压1600伏.充电时间约6秒.充电电路为自制的全桥式逆变器.旁边是弹头,为水泥钉截取下来的.易拉罐装水射击,弹头射入一面后穿过水体后穿出.

网友:
你能搞得东西充其量只能算个枪,甚至可能连枪都算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点应该是电流发生器吧

问题很多呀

网友:
早期电容

射击效果

初速测量装置

当时作者的描述:

用单线圈发射的铁心可以把2.5毫米厚的塑料包装盒打裂,在八宝粥的罐底上冲出一个规整的圆坑.后坐很明显,如果不固定好线圈的话,一通电肯定会弹头向前飞,发射器向后飞.电源为2200uf电容25个串联,充电电压750伏,发射了上述的一发弹后,电容残余电压为500伏.控制方式为电刷滑环.

早期试验装置

这东西目前的问题是,转换效率低,基本上只能做到5%的效率,根据试验数据弹体长度越长效率越高,多级发射也能提高效率,但后坐明显且持续时间长,对射击精度有很大的影响。

不要把自己看的太高,这些东西不过是小儿科而已。

网友:
早期装置大图

单线圈,电容器储能,工作电压35伏,电容4700微法/个.发射直径3毫米的去头铁钉,垂直射高2米,半米内能射入泡沫塑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验后再下结论,如能达到这样的效果就很不错了

但是我的感觉----------上图是伪造的,

疑点一因为明显线圈很小,0.29的线电阻只能做到几殴母,空心线圈感抗极小,对直流可视为零,故放

电电流[几百A]将立即将细线打断,

疑点二,1600v55uf是什么电容,有这么高的电解吗?放个图我就相信你!

如上图是真的,那么只要稍加改造就变为武器,那么,全世界武器商不是太傻了!

看来你对这东西根本不了解!电磁线圈的长度如果超过弹头长度,效率下降!所以设计上通常不会比弹头更长,至于直径大了也没什么太多好处,否则出现磁饱和一样会导致效率下降。

放电电流的确很大!不然你考什么推动弹头加速?但放电时间很短。烧毁漆包线主要还是要看电流的作功,而不是一个简单的电压和电流做功问题。同时这并不能简单的看作一个空心线圈,因为在放电过程中子弹(铁心)会进入线圈内部。

你当然买不到1600V55uf的电容,但你买不到小一点的电容吗?电容要提高耐压怎么办你还记得吗?作者使用的是8个110V400uf的电容进行串联,实际充电电压为1600v,实际容量为55uf,这个作品是作者经过多次试验后获得的!

网友:
我相信这是真的,电磁学学得好的可以初步算一下推力。这些东西的原理本来就很简单,根据原理来做肯定能成功,难点是如何提高性能。
我也做一个试试看

网友A:
电流发生器应该可以参考一下雷电发生器的原理,如何控制能瞬间放完电容器的电量,线圈的感抗和电容器的容抗怎么匹配等等这些还要好好研究研究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上述试验证实是真的,那么为什么不进步到武器领域?[这么简单,威力这么大]

这里还有一个电源效率问题

不妨将上述的单级和我们的多级都试一下,谁简单,谁省电,就用谁.

白痴,这效率还进入武器领域?电动的BB狗都稍经改装就可以穿双面,这算个屁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白痴,这效率还进入武器领域?电动的BB狗都稍经改装就可以穿双面,这算个屁呀!

战鹰兄弟

你怎么啦?就不能冷静一点.骂人算你有才能?有气魄?

这个单级我过去就看过,并没有人做过钢珠试验,只不过做了铁钉试验,离产品的完整性差的很远

再说并不是你设计的,你有什么好高傲的?

这位设计者不简单,毕竞早走一步

我们的设计有5,6,10级三种,放电电压比他低,考虑的是钢珠弹,并且是完整的电路,看来应该尽量简单为

楼主:
战鹰兄弟

是不是二人对骂你才开心??????????????????

我的目标是钢珠,你贴来的照片能说明钢珠的运动吗?

我们设计的多级是为钢珠考虑的,因为有统一的尺寸,方便购买,开始就未考虑铁钉,

我们船炮塔只能用小型元器件,所以无法考虑大型元件,所以电压要低一些,所以考虑多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发生器应该可以参考一下雷电发生器的原理,如何控制能瞬间放完电容器的电量,线圈的感抗和电容器的容抗怎么匹配等等这些还要好好研究研究一下。

这里是完全呈容性,完全不匹配,只能从放电的角度考虑

网友:
引用 楼主:

战鹰兄弟

你怎么啦?就不能冷静一点.骂人算你有才能?有气魄?

这个单级我过去就看过,并没有人做过钢珠试验,只不过做了铁钉试验,离产品的完整性差的很远

再说并不是你设计的,你有什么好高傲的?

这位 ...

这个你也看过?你在哪儿看的?什么叫没有人做过钢珠试验?不懂就别装懂!就你这德性有完整的东西我会给你看吗?这个的确不是我设计的,但是我朋友设计的,你要是谦虚点,我还可以给你点我当年的计算数据和工具。现在又说人家不简单了,早上的时候你咋说的?怎么现在不说人家是小青年,不说是为了出名,不说什么小把戏了?你是没记性还是脸皮太厚?

这个世界上除了你别人就都是笨蛋?别把老模型挂在嘴边上,模型届的元老们可还没死光呢,在这里少摆这种高高在上的态度!

楼主:
铁钉有文在坦克板内,确实是用铁钉,未有钢珠,此也是在以前看来的,

请你也客气一点,我骂过你吗?我们做的低压试验,因电解电容小,所以得出结果和他差异很大,我拿我

的结果看人家,得出了错误的结论.认为是假的,..........

我什么时候称你笨蛋?你倒是骂不离口,十分象一位江东恶少!!!!!!!!!!!

我何时高高在上?

我称你--------战鹰兄弟               你称我----------我都说不出口,只有你好意思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铁钉有文在坦克板内,确实是用铁钉,未有钢珠,此也是在以前看来的,

请你也客气一点,我骂过你吗?我们做的低压试验,因电解电容小,所以得出结果和他差异很大,我拿我

的结果看人家,得出了错误的结论.认为是假的,. ...

你脑袋有毛病啊!什么都要贴给你才相信?前面没告诉你吗?线圈的长度不能超过弹体长度太多,否则会导致效率下降,你以为这是随便得出的结论吗?你以为我们愿用那么长的东西啊?

我贴图的时候已经说明了具体的参数和电压以及电容的容量,你只要有点常识就不会认为是假的,特别是你如果做过相关试验的话!

让我以后对你客气恐怕很难了,因为我特别讨厌你这种白痴!你倒是没骂过我,但你不尊敬我的朋友。

网友:
等你们吵完先我再做

网友:
我做过 用天线做的 但是效率不高

网友:
战鹰的初速测量装置不错,以前为了测量BB弹的初速也曾做过一个,但是没成功,原因大概是因为BB弹的直径过小,遮挡住光耦的时间太短,光耦来不及反应的原因。问问你的光耦是什么型号的,是高速的吧。我曾经做过的那个只是用的红处发光管和光电二极管的组合。
  喜欢研究模型的人,按说原本就是很少的稀有动物,可遇而不可求。要是谁被骂跑了,岂不是损失——

网友:
电磁炮有的呀,我小学就看到书上介绍过,还做了一下试验,最低级的那种。

就是在一个玻璃管上绕了X圈漆包线,然后管子里放了根缝衣针,然后用一节电池通电,只是针会动,好的时候,针会从管子里滑出来,绝对不是射出,不过算试验成功了。呵呵

楼主:
战鹰兄弟

你在10楼上说110v400uf电容,根本没有这个数值,请你翻翻电子产品目录再骂人!

只有160v470uf,看来你非电子行业啊!你连基本常识都不知道,还来骂什么?

即使是耐压160的元件用在200v上接通电源,电解液即气化,膨胀,曝炸,

你倒说110元件放在200v上,这么无知,还好意思争论?

看来漏洞不少,不能自圆其说!

我们通常的没计电压300用400v的元件,电压140用250v的元件,160还不敢用,

请你文明一点,我的孩子都大学毕业了,有几个青年象你这样?

楼上各位,我的ztz99己准备了百分之60,

刚刚去朋友家看窗帘,90年买,圆形钢棒,有一线圈套在上面拉窗帘布,运动很快,估计和我们说的电磁炮是

同一原理,不过反过来了,固定了子弹,炮身在运动,我不好意思叫他拆开看一下.

网友:
这个光电测速不是我做的,但我用普通光偶作的也没什么问题,可能是我们的发射物比较大,且速度相对较低的原因吧!

一般的电池干这个是不可能产生飞出去这样的效果的!除非你用很大的电瓶!用电容就是利用它的高速放电特性,但实际上现在能弄到的电容的放电速度仍然不可能达到令人满意的程度。

电磁发射的原理并不复杂,真正的复杂是在他的电源部分!

楼主:
第一个漏洞----110v400uf

第二个漏洞----110原件能放在200上

第三个漏洞----8楼之文说750v电容放电[注:线圈只几殴母]放电后余电500,更是天下奇文,我看战鹰兄弟

根本就是外行一个,我不说结果,请战鹰做过试验再来!

拿着人家的试验,拒为自己的,还高傲的不得了,张口即骂,简直是小地皮一个,有这样讨论问题的吗?

我的疑点越来越多---------------伪作的可能还是存在的,除非战鹰给予合理的解释

楼主:
请战鹰一个一个的回答,可不耍赖哟!!!!!!!!!!!!!!!!!!!!!!!!!

下面的问题慢慢来................

网友C:
算拉,楼主又何必呢,还是专心搞你的设计哦,我也关注的哦,这几天喜欢坦克了,连TREX 450都卖了。本来想买德国豹II,太贵了,买不起,HK连二手都看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算拉,楼主又何必呢,还是专心搞你的设计哦,我也关注的哦,这几天喜欢坦克了,连TREX 450都卖了。本来想买德国豹II,太贵了,买不起,HK连二手都看不到。。。。。。。。。。。 [/quote

这小免仔子太狂,在人家那里看来一点东西{殊不知20几年前的课本里就有此实

验},在坦克板老贴里也提到,90年出的窗帘机,80年代出的照相无线按钮......

都是应用的相同原理的电路.

即使他转来的照片,也是漏洞百出,闹得都是低级笑话,还自以为得计,狂妄自大

到极点,开口闭口都是下流语言,将5imx的脸都丢尽了!!!!!!!!!!!!!!!

我上面只是轻轻一挑,先挑出三个漏洞,我看那位小丑根本补不上来.

不管他承认,不承认,我可以说-----------这位的洋相出大了,弄得大家都知道你不懂装懂!

连电学中的最基本常识都不懂,信口开河,

---------------胡编乱造根本不存在的元件,110v400uf

---------------编造根本无法工作的环境,如110工作在200v,

---------------编造根本不可能出现的结果,如750v电容对小线圈放电,电压降至500v.

这位小丑蹦得越高,骂得越恨,说明他越肤浅,越无知,

简直是傻瓜蛋一个!!!!!!!!!!!!!!!!!!!!!!!!!!!!!!!!1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个漏洞----110v400uf

第二个漏洞----110原件能放在200上

第三个漏洞----8楼之文说750v电容放电[注:线圈只几殴母]放电后余电500,更是天下奇文,我看战鹰兄弟

根本就是外行一个,我不说结果,请战鹰做过试 ...

白痴,不懂就不要装懂了!
什么伪造没有的元件啊?你长脑袋了没?四个110V400uf的电容能组合出1600v55uf的效果来?小学生都知道是写错了!怎么个错法你看不出来吗?

至于放电后的剩余电压,赫赫,先去作你的试验去吧!看来你连最基本的电磁线圈炮的基本就够都不了解!给你看的这个是一个最优化电路,依靠的是线圈和电容的综合匹配!所以省略了控制电路,通常情况下是有控制电路的(你要搞的多级电磁炮会没有这东西?)而且电容的放电速度也是有限的,子弹的加速距离是有限的,所以不是电容里面有多少电就能放出来多少电的!

编辑一下,去掉点有用的信息,偶可不准备再给你帮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连电学中的最基本常识都不懂,信口开河,

---------------胡编乱造根本不存在的元件,110v400uf

---------------编造根本无法工作的环境,如110工作在200v,

---------------编造根本不可能出现的结果,如750v电容对小线圈放电,电压降至500v.

这位小丑蹦得越高,骂得越恨,说明他越肤浅,越无知,

简直是傻瓜蛋一个!!!!!!!!!!!!!!!!!!!!!!!!!!!!!!!!1

白痴用不用我帮你挑啊,四个110v400uf的电容是组合不出1600v55uf的,呵呵,这点毛病你都看不出出在哪里吗?是真看不出还是装看不出?

750v对小线圈放电电压降到500v不能吗?一定要降到0?你的控制电路是摆设吗?你就是这么设计多级电磁炮的?你请的教授没告诉你,电容里面的电量是不一定能都释放出去的吗?你这白痴被人耍了是不是还给了人家一大笔的设计费?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小免仔子太狂,在人家那里看来一点东西{殊不知20几年前的课本里就有此实

验},在坦克板老贴里也提到,90年出的窗帘机,80年代出的照相无线按钮......

都是应用的相同原理的电路.

20年前的课本里面的试验是不是就是一个螺线管?我当初是不是告诉你就是一个螺线管?你当初放的什么屁?原理上都是直线电机的原理,上书店转一圈这类的书你可以买个十本八本的。但直线电机是直线电机,电磁炮是单磁炮。

另外你不是说电容里面的电都能放光吗?你的电路不是已经搭试成功了吗?麻烦你伸手摸摸你电路上的电容焊脚!

楼主:
对你这位啥也不懂的小丑,我将不会和你讨论任何事情!

一      "8只110v400uf的电容"--------根本没有这种型号!

二       110v装在200v上,只有你这种傻爪才想得出来!

三       750电容放电[一只小线圈]经电刷滑环开关放电到500v--------战鹰试一下,就知道这是天大的笑话!

任何一位电子工程师都会由此得出结论-----上面三条明显是错误的,由不存在的元件搭上错误的电压,

并且是想象中的电容电压下降试验-------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吗????????????????????????????

只有一个结论-----------------伪作!!!!!!!!!!!!!!!!!!!!!!!!!!!!!!!!

只有你这位小丑才相信!!!!!!!!!!!!!!!!!!!!!!!!!!!!!!!!

楼主:
跟你讨论,毫无意义,因为你啥也不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你这位啥也不懂的小丑,我将不会和你讨论任何事情!

一      "8只110v400uf的电容"--------根本没有这种型号!

二       110v装在200v上,只有你这种傻爪才想得出来!

三       750电容放电[一只 ...

8个110V电容只能组合出880V,距离1600V还有将近一半的差距,8x400正好是1.6k的一半

25个2200uf的电容充电750v放电后还有500v释放了多少能量?这都算不出来,你的图纸怎么设计的?

网友(2006-01-30):
<卡头>电磁炮

电磁炮是否利用电动射钉枪来发射 (强脉冲电磁能...)

网友(2012-01-24):
怎么一涉及电磁炮就是烂尾贴,楼主不搞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