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XL电机是否扭力不足?

楼主(2005-09-01):
我的450XL最近2个周末的飞行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启动的时候,如果推油门稍微快点(注意我这里说的是稍微),电机无法带动大桨转起来,只能是一开始给一点点油门,大桨旋转起来后再给油门就没事了,这里需要说明就是飞机并不是没劲,只是启动的瞬间有问题,而且问题很明显。

    我的450XL刚装好的时候没感觉有这个问题,后来因为扫齿,换过一个大齿(当然不太圆),会不会是这个问题?要不就是电机有问题了?可是我总共才飞过13块电池(其中只有8,9次是自己飞),我飞每次都是起起落落,经常休息,应该不会过热啊,大家有没有碰到类似的问题?

    我超级菜鸟,不知道表达清楚了没有,希望高手指教。

网友:
一开始温柔点推油就没问题了,猛推会导致电调的保护,滴滴滴响~

网友:
你看看你的无刷电机齿轮是否没琐紧
因刚启动扭力过大而打滑

网友:
我是把主轴上齿轮的地方 用挫刀挫一个平面 这样就不怕锁不紧铜齿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450XL最近2个周末的飞行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启动的时候,如果推油门稍微快点(注意我这里说的是稍微),电机无法带动大桨转起来,只能是一开始给一点点油门,大桨旋转起来后再给油门就没事了,这里需要说明就是 ...

哥们,你的电机扭力没问题呀! 那天我试了你的飞机,感觉动力十足啊。油门感觉比我的2800 马达可灵敏多了,别担心了,好好练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哥们,你的电机扭力没问题呀! 那天我试了你的飞机,感觉动力十足啊。油门感觉比我的2800 马达可灵敏多了,别担心了,好好练习吧

你没发现你第一次推右门的时候大桨没转起来?就是要很慢的推,大桨转起来后怎么推都没事了。就是开始那一下。

网友:
呵呵!楼主的飞机这么新估计不是电机问题!
我觉得班主说的齿轮没锁紧有可能!

二楼兄弟说的:猛推会导致电调的保护,滴滴滴响~

会有这种可能吗?

网友B:
假如没开缓启动,油门曲线前半段设得比较陡,是会有启动不畅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假如没开缓启动,油门曲线前半段设得比较陡,是会有启动不畅的问题

重新设过电调,应该没有开缓启动。 难道真的是这个问题?可是刚拿到飞机的时候不这样啊?那会我不会飞,猛推油门,飞机一下窜了起来,窜到7,8米高。:) 之后几次也没出现过这种问题。 不过不影响飞行,就是启动的时候注意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