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托配件质量有问题

楼主(2005-09-01):
在5imx.com购买的主轴无法安装,安装的过程中损坏了螺丝。

网友A:
是不是上下颠倒了。那两孔不需要在一直线上也可以的。

网友B:
该主轴安装有方向性。
它两边的螺丝孔距离轴顶端的长度是不一样的,短的那头应该是接旋翼头那端的。

另外轴上的两个螺丝孔不在一条直线上不影响安装,也不会影响性能。

网友:
这个在不在一个线上都能装上,不过主轴的那两个螺丝是不太好装,我也已经拧花两个螺丝,拧螺丝之前孔要对好,用那把小的螺丝先捅通,然后再上螺丝,容易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上下颠倒了。那两孔不需要在一直线上也可以的。

我很笨,上下颠倒安装两遍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该主轴安装有方向性。
它两边的螺丝孔距离轴顶端的长度是不一样的,短的那头应该是接旋翼头那端的。

另外轴上的两个螺丝孔不在一条直线上不影响安装,也不会影响性能。

我很笨,上下颠倒安装两遍都不行。
孔不在正中不会影响安装?

网友C:
亚拓的主轴是不能掉头使用的,因为上定位环的位置(中间比较毛糙的部位)不是处于轴的中间位置。
装M2螺丝的孔中心距轴端为4mm的那边应放在下面,即安装齿轮使用,如果安装倒了的话那么主旋翼固定座插入主轴后会在轴的上端出现一段空隙,这样会影响到主旋翼固定座在高速转动时的稳定性,也可能牵连到主旋翼的稳定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亚拓的主轴是不能掉头使用的,因为上定位环的位置(中间比较毛糙的部位)不是处于轴的中间位置。
装M2螺丝的孔中心距轴端为4mm的那边应放在下面,即安装齿轮使用,如果安装倒了的话那么主旋翼固定座插入主轴后会 ...

请认真看图。
我们讨论的不是亚拓的主轴是否装反了。
我们讨论的是亚拓的配件质量差。

网友:
为何要两点在一条线上,你安装好中联与主轴的螺丝后,下面的是与单向轴承套和小齿盘衔接的,完全可以根据位置调整。

网友D:
轴上面的两个螺丝孔不在一条直线上不影响使用,甚至它位只要在那个位置上,转向任何角度都不影响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轴上面的两个螺丝孔不在一条直线上不影响使用,甚至它位只要在那个位置上,转向任何角度都不影响使用的。

请认真看图。

网友E:
哈哈!!
我明白了!
各位说的是两个孔在不在一条线上的问题!
而楼主说的是孔在不在轴的正中位置!
我认为:两个孔在不在一条线上没问题,而孔不在轴的正中位置就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哈哈!!
我明白了!
各位说的是两个孔在不在一条线上的问题!
而楼主说的是孔在不在轴的正中位置!
我认为:两个孔在不在一条线上没问题,而孔不在轴的正中位置就有问题!!!

网友B:
您好!
这个套装是一包四根轴,请检查一下是否三根都有同样的问题。
如果有问题,请发回5iMX免费调换。谢谢!

网友:
我的那颗螺丝也跟楼主的差不多,一部分滑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
这个套装是一包三根轴,请检查一下是否三根都有同样的问题。
如果有问题,请发回5iMX免费调换。谢谢!

三根都有同样的问题。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三根都有同样的问题。

您的問題應該不是主軸.是單項軸承套與主齒輪下方的熄火降落齒輪螺絲孔沒對準而導致固定的螺絲無法鎖入.建議用2mm鑽頭擴孔後就可以輕鬆鎖上.
關於這個問題已向總公司反應.造成您的困擾.深感抱歉

网友:
我晕,就是这个质量东西卖1000多一空机

网友:
括孔看来是个好办法,谢谢鸟大提示。

楼主:
引用 网友F:

您的問題應該不是主軸.是單項軸承套與主齒輪下方的熄火降落齒輪螺絲孔沒對準而導致固定的螺絲無法鎖入.建議用2mm鑽頭擴孔後就可以輕鬆鎖上.
關於這個問題已向總公司反應.造成您的困擾.深感抱歉

我仔细的用卡尺量了量孔确实不在主轴正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