辉胜真的不行吗?我怎么觉得比3107好用

楼主(2005-09-01):
原来老是听说辉胜的舵机不好,一直不敢用,听了多方意见后我选择了3颗3107和HS56。
可是升降舵不回中的问题困扰了我两个多月,期间调整了拉杆,打磨了球头扣,升级了联动升降控制组但是问题始终无法解决。
大约一个月前我请团结湖的老王帮我看了看,他说是由于3107的力量不够(每次升降舵拉杆回中后舵机一直在响),建议我换上辉胜的试试,我当时不信,3107怎么会不如辉胜?

可是经过一个多月,我想尽了办法问题还是解决不了,这中间和老王一起飞了几次,发觉他的450比我的稳定的多,悬停稳定,锁尾良好。上周亲手试了试他的飞机走航线也很听话。

说实话每次心理都不太是滋味,我们倆的飞机配置如下:

老王:亚托450V2 2800马达,机身没有任何升级,遥控 RD8000+原配接收机,亚托25A电调,Piezo微型陀螺仪
      辉胜舵机9克*3 5克*1,不记得什么牌子的国产1800mah的电池(用普通的穿充)

我的配置:亚托450V2 2800马达 亚托35A电调 遥控 FF9+原配接收机,GY401 舵机3107*3 HS56*1
          全套金属升级件(除了尾拨箱金属件),还升级了升降舵导板,舵机拉杆升级件,联动升降控制组(含轴承),双推尾变距组,ELE15C电池(swalow advance 充电器

这样的配置差异算比较大了吧?可是我的飞机却一直不如他的好飞.昨天老王帮我把飞机重新好好调整了一下,我的飞机在细微调整上确实还存才一些问题,但是升降舵回中的问题还是解决不了,后来没办法,换上老王的一颗辉胜的舵机试试,结果问题还真的解决了,今天早上试飞了一下,
飞机还真是比原来稳定了很多.看来确实是3107用在升降舵上力量不太够.

另外我还发现一个问题是:3107 用在拉螺距的位置上由于原配的舵臂不够长,行程不够,螺距拉不到正负10度,
我将舵机行程都调到了140才将将达到正负10度.但是由于已经达到了舵机行程的极限,其行程比例不太准确,会造成设置螺距曲线时不能按照曲线参数比例定螺距,只能一点一点的量.

以上是我发现的问题,我想大家用3107的应该不在少数吧,以上的问题难道只有我一个人遇到?

另外,我现在用了一颗辉胜舵机在升降舵上感觉回中,力量和速度都不错,飞行手感也很好.也许我的水平还很菜,只会悬停和简单航线,感觉不到什么差异,可是对于一个新手来说这样应该也够用了吧,等到练习3D的时候再换好的舵机也不迟,毕竟再好的舵机寿命也是有限的。我想当感觉不够用再进行升级亲身感受到升级后的手感差异才更能享受升级的乐趣吧。我就是没两天把能升的全升了,除了感觉飞机外观比较炫以外没有感觉到什么差异,甚至飞机比原来更不好控制,还要把DXP降低才能控制的稳定一点。

话说回来,我想知道那么多人看不上辉胜的舵机,到底辉胜哪里不好?

请高手指点.

网友A:
机子的调整很重要,我周围n台用3107的450,并没有发生升降舵不回中的问题
不过发现大动作,单颗舵机还是比较吃力,所以改了CCPM准备试验..
直升机要用好舵机,这无论在油直还是电直上都成立~
个人意见,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子的调整很重要,我周围n台用3107的450,并没有发生升降舵不回中的问题
不过发现大动作,单颗舵机还是比较吃力,所以改了CCPM准备试验..
直升机要用好舵机,这无论在油直还是电直上都成立~
个人意见,供参考

不能光从价格上判断是否好坏吧?我也用的辉胜4颗,当然现在只飞悬停,而且飞的次数不多,还没觉得哪里有问题,可是老王却用辉胜飞了400多个起落没有任何问题。楼主的意思是辉胜到底哪里不好,有出过问题的朋友欢迎上来说说,也让我们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子的调整很重要,我周围n台用3107的450,并没有发生升降舵不回中的问题
不过发现大动作,单颗舵机还是比较吃力,所以改了CCPM准备试验..
直升机要用好舵机,这无论在油直还是电直上都成立~
个人意见,供参考

谢谢回复。

我也知道直升机要用好设备,我开始选的设备已经算比较好了。

可是好的标准就是价格贵吗?直升机的就是只求最贵?

我就是想知道辉胜哪里不好

楼主:
呵呵,发出来才看到,怎么和楼上的话说重复了

网友B:
呵呵!老王为辉盛平反了!!!楼主估计老王的机子比你的飞着舒服和老王的高超独特细心的调机技术有关系!就想"头文字D"a168照样可以很威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老王为辉盛平反了!!!楼主估计老王的机子比你的飞着舒服和老王的高超独特细心的调机技术有关系!就想"头文字D"a168照样可以很威风!!!!

呵呵,“头文字D" 里应该是 AE86 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

我也知道直升机要用好设备,我开始选的设备已经算比较好了。

可是好的标准就是价格贵吗?直升机的就是只求最贵?

我就是想知道辉胜哪里不好

呵呵,当然不是贵最好,偶们这里也不是拍《大腕》
好的标准是大家的口碑,大多数人都没时间精力money去把市面上的舵机试个遍~
辉胜我没用过,所以也法评价

网友C:
我的450以前的前后舵的回中也很不好,有一次居然打后舵时给卡死了,摔机。
自己简单维修改进后,效果改善了很多(还有轻微的静态回中不好,动态没问题),改进如下:
1:在十字盘眼球轴承里上黄油;
2:升降舵机直接推拉连杆,不经过中转。
3:疏通其他对升降舵活动有阻力的地方,如连在十字盘上的升降摇臂;
另外,我用的升降舵盘有些软,也是轻微回中不好的一个原因。不过总体上可以放心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450以前的前后舵的回中也很不好,有一次居然打后舵时给卡死了,摔机。
自己简单维修改进后,效果改善了很多(还有轻微的静态回中不好,动态没问题),改进如下:
1:在十字盘眼球轴承里上黄油;
2:升降舵 ...

谢谢,请问”升降舵机直接推拉连杆,不经过中转 “是什么意思? 把联动升降控制组升级件再改回来?

另外你用的是3107吗?

网友:
嘿嘿!ae86就是这个意思!

不过我老觉得大家说gws好!可是我搜索的帖子里好象对gws评价也很一般!
好象问题集中是在扭力不够造成几十个起落后归中不好!

网友D:
401那么多参数都调过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401那么多参数都调过了没有?

什么意思? 401 的参数和升降舵机回中有关系吗?

网友E:
升降舵的问题是多方面的,最大的问题是连杆设计得太长了,不过将升降臂内的铜套换成轴承来减少推拉的阻力还是比较有效的,大家不妨一试。

网友:
呵呵,老王的辉盛舵机我也是亲眼所见的,而且还亲身体会过的,确实非常不错。。。

网友:
老王那架450我也见多飞,挺稳的,不过辉胜还需要考验.

网友F:
14楼的iceman兄弟所说的“将升降臂内的铜套换成轴承的会更好”,从理论上说是对的。
但是我在帮朋友调机时却发现一个致命的问题:
1、因为那个轴承的一侧有一个凸出来的边,所以只能安在升降控制臂的外侧,这样一来就破坏了原来设计时的相关尺寸链,再装摇臂和对边的固定塑料件时就不能把两边的M2螺丝拧紧,否则升降控制臂就动不了了。
2、为了仍使升降控制臂上下运动自如的话,那两个未拧紧的M2螺丝就会是块心病。
3、其实升降控制臂的活动范围并不大,在普通模式或练习悬停时的活动范围也就只有总行程的1/2多一点,使用原配的铜套已能满足使用要求。

网友:
不知雷虎的微型舵机大家用过没有,换个雷虎的试试,看看和3107、辉盛舵机比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升降舵的问题是多方面的,最大的问题是连杆设计得太长了,不过将升降臂内的铜套换成轴承来减少推拉的阻力还是比较有效的,大家不妨一试。 [/quot

首先,我已经升级了联动升降控制组,不存在连杆太长的问题,第二:升降臂内的铜套我已经换成了轴承,那天老王又帮我换回了铜套

网友:
引用 网友F:
14楼的iceman兄弟所说的“将升降臂内的铜套换成轴承的会更好”,从理论上说是对的。
但是我在帮朋友调机时却发现一个致命的问题:
1、因为那个轴承的一侧有一个凸出来的边,所以只能安在升降控制臂的外侧,这样 ...

你可以买那种不带法兰盖的,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
我订了10个,你有没有兴趣啊?

网友G:
我猜测是你的机器传动部分不畅,导致的舵机回中不好。老王把传动部分弄好了,这时你再用3107,应该效果也很好的。如果还不行,可以换一个3107试试?是不是原来的舵机已经不行了?

网友B:
辉胜的舵机电机是铜齿,怪不的呢!!!

网友H:
周末看到了楼主的飞机了,真是漂亮的不得了,飞机更是非常的稳。
楼主的航线也飞得非常的顺畅了,羡慕。
楼主好像又要把一个3107换成HS55,期待看看HS55和辉胜的“性能比较”,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