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收机问题

楼主(2005-09-01):
请问各位DX, FM72M的接收机能用在75M的设备上吗?晶体也换成75M的。

网友A:
可以,只要是70频段的都可以用

楼主:
真的可以啊,你试过了吗?怎么做的呢?

网友B:
那样是用不了的

网友C:
可以用,但灵敏度会下降,影响接收矩离。

楼主:
我试了一下,不拉天线有五米左右得距离,不知道这算不算正常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