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34改装、调整与试飞(一)

楼主(2005-09-01):
飞四通道翼龙运动机有点不过瘾啦,于是从商城订购了一架T34训练机空机。网上找不到对该机的评价,从介绍上看该机性能不错,应该比翼龙更灵活.收到后打开包装,飞机的做工无可挑剔,电机稍差了一些。该机翼面积15分米,如果总重量控制在500g以内,还是有较大的改装空间,正好手中有些飞电直的剩余材料,决定将其升级为锂电无刷版。
 首先将原来的370电机拆除,这一步要先拆去减速箱的主轴,否则固定电机的螺丝取不出来。原减速箱电机固定座的中心孔较小,无刷电机插不进%C

网友:
期待飞行图片!

网友:
T-34耐率嗎?

网友(2006-05-19):
引用 楼主:
飞四通道翼龙运动机有点不过瘾啦,于是从商城订购了一架T34训练机空机。网上找不到对该机的评价,从介绍上看该机性能不错,应该比翼龙更灵活.收到后打开包装,飞机的做工无可挑剔,电机稍差了一些。该机翼面积15 ...

接下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