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3d飞行的设备要求

楼主(2005-09-01):
最近在练习3d,但不知原机还要升级些什么?
实心木桨可不可以用来倒飞?
是不是一定要用20c放电的锂电?
。。。。。。

恳请高手们给点经验之谈!!

网友:
呵呵 都想飞3d了呀 羡慕中 不过听说要多准备点大桨

网友:
飞3D的话由于动作可能较大,PE桨就不太合适,容易打到尾管。
木桨是飞3D的最基本要求,一般来讲没有什么问题。
最好的就是用碳纤维桨了,无可挑剔。

锂电,C数越大固然越好,但大C数的锂电价格也较贵,而且重量也可能会比普通的要大。
其实10C就足够了。

楼主:
谢谢版主!炭桨我有,但不舍得,等技术好了再用。
除此而外,还有什么要求?

网友A:
航线飞得怎么样了呀???我要飞3d就在模拟器上狂练习 慢慢来 不要急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在练习3d,但不知原机还要升级些什么?
实心木桨可不可以用来倒飞?
是不是一定要用20c放电的锂电?
。。。。。。

恳请高手们给点经验之谈!!

原裝機都不用改飛3D以經很棒了!如果剛要練3D建議使用325纖維槳,雖然稍軟但動作較柔較好抓的住,摔了也不會斷,現在又出新315纖維槳,這槳相當木槳硬度,很好飛,等技術純熟在換315木獎或碳槳!電池應該要有20A以上放電力較佳!參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航线飞得怎么样了呀???我要飞3d就在模拟器上狂练习 慢慢来 不要急呀

航线飞得一般,其实也不是完全的3d,只要能翻几个筋斗,就满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在练习3d,但不知原机还要升级些什么?
实心木桨可不可以用来倒飞?
是不是一定要用20c放电的锂电?
。。。。。。

恳请高手们给点经验之谈!!

450原機都不用改就可以了
實心315木獎练习3d是最恰當不過了.因轉速高.所以建議使用有主旋翼螺絲謢套木槳
其次是遙控器的油門曲線設定及正負螺距的調整並確認在+9  0  -9以上
因全速約16--18安培左右.所以電池的選擇能承受20安培會比較保險

楼主:
to 藍色機械鳥
我目前只有一个IDLE模式,只要求筋斗和侧滚。
1、用-5、5、10的螺距可以吗?
2、最大负螺距时转速和电流多少适宜?
3、用多少齿的电机齿轮合适?

网友B:
引用 楼主:
to 藍色機械鳥
我目前只有一个IDLE模式,只要求筋斗和侧滚。
1、用-5、5、10的螺距可以吗?
2、最大负螺距时转速和电流多少适宜?
3、用多少齿的电机齿轮合适?

1.不管如何.還是建議在+9  0  -9以上.螺距的大小由搖桿來控制會比較保險.已防副螺距不足變成到飛降落
2.IDLE模式最大负螺距时转速約2300RPM电流18安培
3.目前個人感覺最適合的搭配為3200KV/15T,電池最好是1800mah/12c(最高可承受21.6安培)

网友:
3D飞行3大要素
1、桨315木桨以上,最爽的当然是碳钎大桨了
2、2000MAH左右12C放电电池,动力不用担心
3、高精度的舵机
再下来就是你的手了
欢迎步入3D殿堂

楼主:
谢谢各位!现在模拟器上已经将就可以了,就看实机的设置了。

网友:
呵呵,提醒一下,尽量前翻或测翻先,假如机子调整不好,操纵手法过猛,后翻容易自宫~~ :)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不管如何.還是建議在+9  0  -9以上.螺距的大小由搖桿來控制會比較保險.已防副螺距不足變成到飛降落
2.IDLE模式最大负螺距时转速約2300RPM电流18安培
3.目前個人感覺最適合的搭配為3200KV/15T,電池最好是180 ...

请问,+9  0  -9的螺距怎么调的?怎么我的pith总行程只有+9   0  -5
你用什么锂电?我最高转速也就2000rpm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9  0  -9的螺距怎么调的?怎么我的pith总行程只有+9   0  -5
你用什么锂电?我最高转速也就2000rpm

建議用以下方式重新調整
當然在設定PITCH曲線之前,需將油門搖桿置中,然後使PITCH伺服器中立並用遙控器內建微調使襬臂成平行狀,再調整PITCH連桿使攻角臂也是置中並確認上下攻角到位,再將油門搖桿置中並調整PITCH連桿使其為0度,此時PITCH應為-10  0  +10,也是3d飛行的PITCH曲線,然後在設定一般飛行的PITCH曲線

(螺距为+9   0  -5,转速为2000rpm)
以上數據可以看出倒飛確實有點困難,轉速也太慢
螺距曲線建議為-9  0  +9以上
油門曲線建議設定值為100  95  90  95  100
轉速約2400rpm
陀機感度應以一般飛行的感度設定降低約3~5%
我用的是亞拓1800mah/11.1v/12c或亞拓2000mah/11.1v/18c
以上提供給您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