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3的4改装、调整和试飞

楼主(2005-09-01):
飞四通道翼龙运动机有点不过瘾啦,于是从商城订购了一架T34训练机空机。网上找不到对该机的评价,从介绍上看该机性能不错,应该比翼龙更灵活.收到后打开包装,飞机的做工无可挑剔,电机稍差了一些。该机翼面积15分米,如果总重量控制在500g以内,还是有较大的改装空间,正好手中有些飞电直的剩余材料,决定将其升级为锂电无刷版。
 首先将原来的370电机拆除,这一步要先拆去减速箱的主轴,否则固定电机的螺丝取不出来。原减速箱电机固定座的中心孔较小,无刷电机插不进去,需用刀扩大。考虑到该机采用的是三叶螺旋桨,会比两叶桨的叶面大,在同样减速比的情况下,电机的KV值不宜过高,正好手头有一只华迈2025(KV2700)无刷电机,在11.1V下用原配桨测试拉力可达到500g,而采用两叶桨则只有470g左右。

http://photo.5imx.com/up/0508/2005911254520.jpg

感觉到该机的机翼很单薄,强度不够,如果机翼擦地的话十有八九要折断.用宽5mm的碳纤片在距前缘30%处加强,同时翼尖也加了两片,感觉比原来结实了许多。

http://photo.5imx.com/up/0508/2005911222500.jpg

  由于采用了VK版锂电,原来的电池仓便容不下了,只好将仓口扩大。这一步必须在整机基本组装完成后进行,将飞机翻过来,用手指尖顶在机翼表面重心位置(30%翼弦处)通过移动电池位置找到平衡,最终确定电池位置,做好标记。按标记线将挖去仓口两端多余的泡沫,再将原来两端的塑料片用双面胶贴回原处。由于电池仓刚好在相当于翼梁的位置,破坏了整个机翼的强度,用力搬机翼两端时发现仓口会变宽。于是在仓口两边各用乳胶粘了两块厚2mm桐木片,再裁一片1cm宽的厚0.5mmm的层板,用两颗小螺钉固定在桐木片之间。这下机翼变得非常牢固了。

   原机发动机有较大的下拉角,考虑到该机为下单翼,平凸翼型,虽然撤去原来机架上方的厚调整片,换为薄片,另加一片螺丝垫片,使下拉角约为1.5度。由于螺旋桨直径不是太大,右拉调整为约2度。

   由于发动机拉力线的变化,机头罩的下方与右侧与机身相接的边缘也要适当剪去上点,才能使机头罩的中央孔与桨罩的中心一致。无刷电机的轴较长,会顶到机头罩,需要在机头罩的对应位置切去一点。

http://photo.5imx.com/up/0508/2005911331120.jpg

   机舱内的电线较零乱,有可能会绊到副翼摇臂,因此粘两片泡沫板将它们分隔开。

http://photo.5imx.com/up/0508/2005911333450.jpg

   因为机翼在下方,拆装机翼时要翻过来.再用废泡沫海绵做个支架,外场飞行时拆装维修十分方便.

http://photo.5imx.com/up/0508/2005911335430.jpg

 全机改装完成,总重量约500g,电机:华迈2025-12(KV2700),电调:ASSAN AS-25A无刷电调(18A),GWS NARO/STD 9g 舵机X2,BlueArrow 4.3g超微舵机,BlueArrow R3P5-H/TII五通道PPM接收机。
  试飞报告改天上。

网友:
全套加改裝一供用了多少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