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侠,什么舵机用在450XL上价格便宜量又足?

楼主(2005-09-01):
自己有全新的蓝箭6.4g的舵机,想不到吃不消。
要另买舵机。    好舵机太贵了啊~~~
.
什么舵机性价比高?
.
是不是我的450XL装的不对啊,好像打舵比较吃力哦。

网友:
舵机这东西不要省了。其实每次飞行认真点,少摔几次,才是省钱得根本道理。

网友:
hitec舵机量很足,价格你要跟老李砍砍,一次拿四个估计会便宜不少

网友:
看看雷虎的微舵吧。

楼主:
有没有速度慢点,因为螺距并不需要高速。
但扭力大于2.0kg的9g舵机?

网友A:
我觉得你要是练习悬停,没必要上HS56之类的超过200元的舵机,新手摔机和舵机没什么关系,个人体会,个人意见,仅供参考。当然银子充足另说,那就什么最贵上什么了。不求最好,但求最贵:)

网友:
亚拓因为机体重,主桨转速高,用普通的舵机恐怕会出现扭力不够,回中不好的问题。我的是GWS的普通9克舵机,效果已经很差了,悬停都有困难了。正在筹备更换HS55。

网友:
老李铁公鸡,砍不下价的,我一次买4个HS55,还有金属件碳纤桨什么的只能免邮费。
HS55是不错,动作准,回中好,不过力量似乎还是差点。谁比过HS55和雷虎,说说经验,雷虎看数据是很有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你要是练习悬停,没必要上HS56之类的超过200元的躲机,新手摔机和舵机没什么关系,个人体会,个人意见,仅供参考。当然银子充足另说,那就什么最贵上什么了。不求最好,但求最贵:)

哎呀兄弟,我也不求最好。
关键是蓝箭的舵机拉不动呀,别说悬停,放地上空拉都拉不动。
.
HS56我是不考虑的,太贵了。
我买了4个啊郎舵机,好像不错。
(我以前买过一个,速度不错,力量还行)

网友:
尾舵我用HS56,其他用GWS NARO+F HP/BB舵机,有1.7kg/cm扭力,用下来挺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哎呀兄弟,我也不求最好。
关键是蓝箭的舵机拉不动呀,别说悬停,放地上空拉都拉不动。
.
HS56我是不考虑的,太贵了。
我买了4个啊郎舵机,好像不错。
(我以前买过一个,速度不错,力量还行)

到目前为止用阿郎舵机的评价都还不错,呵呵。

昨天用3108换下原来负责尾舵机重任的阿郎舵机,调试过程明显感觉到3108比阿郎舵机小了很多很多,同样的位置,3108打舵往往是拉不过去的——因为力量不够。所以又用回阿郎舵机。

经过昨天的比较以后,手头的3108都只能用来备用和送人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