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汽油船在线求助!!

楼主(2005-09-01):
刚做了条汽油船,在岸上中高低速都不错。小松23汽油机,用的60桨,1米2的volvo船体,桨是水平线下折10度左右,可就这么条船,在水里速度顶多15码,天哪,他怎么能够这么慢????请各位出出主意了,在线等!!

网友A:
你的发动机在水里有没有叫起来呀!!!是不是桨太大了!换个小的试试!

楼主:
发动机在水里狂叫,60毫米的桨还大??只听见转速狂高水花暴小船的速度不堪忍受。是不是要换70以上的大桨?

网友B:
浆大小合适。是不是风门打开角度小。在调下主油针。我以前也有过类似现象。

楼主:
节气门可以全开。
节气门可以全开,,高速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
桨的推力角有问题!没有起滑!

网友C:
你的船应该没有压浪花板!对不对?所以跑起来,

网友D:
是否轴连接器打滑?

网友E:
传动部分要好好调,这太重要了。看看离合器有无问题

楼主:
没有离合器。有无可能是重心问题?或者是船太重,可能的问题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