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调机

楼主(2005-09-01):
我是决对真手,买了450XL。装是装上了,很小心装的。
可是不会调。请能告诉我怎样调平衡翼和主桨啊,谢谢啦!

楼主:
怎么没人告诉我呢?

网友:
調機這種事情其實很難用文字敘述.最好的方式是將您現階段的情況/問題讓大家清楚並建議
1.調機首先需將馬達/電條連接線拔除.再確認所有舵機的方向正確
2.將油門搖桿推至中點.再用發射器內建微調將所有舵機擺臂垂直/90度(此時攻角必須調整連趕使其在中心點位置)
3.都調整完畢後用螺距規檢測主旋翼是否為0度.如果不是那就必須調整連桿至0度(A廉桿縮/放一圈約2度.C廉桿縮放一圈約1度)
4.都調整好後在設定您的油門/螺距曲線/陀機感度/D/R-EXP
5.平衡桿裝好後兩邊的長度約71mm.平衡翼裝上後(方向性與主旋翼相同並和平衡翼控制組平行既可)中間的距離約64mm

楼主:
谢谢版主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