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沫板的粘合

楼主(2005-09-02):
请问各位,你们是用什么来粘合泡沫板的呢?
我用过热胶枪,可是比较难控制温度,温度过高了很容易烫坏KT板的,如果用一些不会融化泡沫的胶水,干得又太慢了。。。。
原本还想过用乙醚或氯仿融化泡沫后做胶水,可就怕胶水还没凝结,泡沫板就先化了个大窟窿。。。。。
烦请各位赐教啊!

网友A:
泡沫胶、白乳胶、环氧树脂。

网友B:
原帖由
junli
于 2005-9-2 12:05 发表
泡沫胶、白乳胶、环氧树脂。
泡沫胶美工店有卖的,干得快吗?干了重量如何?一般什么价?

网友A:
30分钟就可以干,重量比热触胶轻,比白乳胶重。胶接强度高,是一种KP板较好的胶接剂。八

网友C:
什么是泡末胶?早听说了就是没见过

楼主:
泡沫胶干得太慢了,虽然很便宜,25元一公升。。。。。。。
就没有干得再快点的胶水么?

网友D:
最好还是用专用的泡沫胶,我在淘宝上买的,搜索泡沫胶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