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IABAO震动如何解决?

楼主(2005-09-02):
大家是怎么解决机体震动的?

网友:
关键看是哪里的震动

楼主:
都详细的给我说说,我的机子问题太多了,刚把双浆得问题解决了,可还是飞不起来

楼主:
还想再请教一个问题,我的主马达用的是商城里AKE09628P,应该配多少T的齿轮合适?

网友A:
11V电池,原配电机用10T就行。AKE09628P用10T也可以。锂电池专用电机配11-13T
原配电池估计都需要增加一个T

楼主:
原配的大奖较软很容易出现双浆,后改为PE浆(双浆没有了),仍然飞不起来,我有点受不了
难道我和电直真的没有缘分吗????

楼主:
用原配电池以及9。6V电池,齿轮已经配到了13T的,还是不行。不知道我的飞机还能飞起来吗?我开始失望了

网友B:
楼主不要以为pe很容易飞!如果塑料都起不来建议楼主先找出问题!
肯定不是单纯更换大桨能解决的!
抖动的原因有可能是:
1,双奖 2,大奖不平衡,3飞机的重心不稳 4,也有可能是主轴问题!
不过一般可能性最大的问题是出在 大桨 上面

网友C:
换过电池吗?我的就是因为电池被掉包了飞不起来!一换电池,2/3油门就有2米到3米的高度!

网友D:
是不是马达老化了?

楼主:
马达是刚换的,不会两块电池都被换了吧

网友E:
我飞塑料桨很轻松,PE桨到现在还没有飞好,起飞马力明显要大得多。老杨讲要把桨翼角增加1到2度。还没有试。

网友F:
先飞塑料的,飞好后在上PE的,我以前也是,听说PE的好,就换上了,结果很难飞,需要避免双桨、加大动力等,麻烦,所以后来我还是换回塑料的了,在联系的时候,塑料的耐摔,强烈建议楼主换成塑料的再试试。

网友G:
即使没有双桨,如果两桨重量差异较大,也会另到机身震动强烈。
当然,主轴弯曲也是最大问题

网友:
尾部受力也会这样的,检查下尾部传动系统

网友H:
检查主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