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有两5400转的坏硬盘,可以废物利用吗?

楼主(2005-09-02):
提示:

网友A:
拆了磁盘当镜子用

网友B:
修好就有用...

网友C:
电机太难卸了,我还有一个7200转的呢,你试试吧,如果可以,发出来大家学习

网友D:
7200转的也沒什麼用, 飛機一般都要上3-4萬轉的啦...

网友E:
太难拆,我试过几次都弄不下来,

网友F:
如果里面的芯子没有坏的话可以去买一个USB移动硬盘合改装成移动硬盘哦!USB CDROM移动合也可以,前者价格60元左右.后者价格在150元左右。

网友G:
有用,改无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