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JABAO的请进

楼主(2005-09-02):
大家玩玩JABAO都用什么型号的主马达、
电池
、大浆、齿轮?
油门推多大可以飞起来?

网友A:
原配就可以了!油门在接近1/2就可以起飞了!

楼主:
我的用9.6V的电池、飞达混控、PE浆,油门推到最大都只是刚刚立开地面,不知道如何调整,真是苦恼呀

网友B:
用PE桨需要注意大桨的攻角,尽可能调至最大。另外要适当增加电机转速,可以加大一个T的齿轮。

网友A:
我估计你的问题就是pe桨没有调好!

网友C:
你先用原配的桨,如果能够飞的很高,那么就是PE桨的调整有问题的。如果原配桨也不行,那么要换一个大T数的齿轮了,一般12T的比较好飞。

网友D:
12T是什么意思,跟齿有什么关系??

网友A:
我的理解就是12t=12个齿!

网友E:
原配是很好飞呀。8.4V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