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改双轴承副翼控制臂

楼主(2005-09-02):
为了减轻副翼舵机的负担,增加操控灵活性,最近我将450X的副翼控制臂改成了双轴承,更改后舵机回中迅速,操控灵活。改装方法如下:
材料:MR52ZZ轴承4个,升级版螺丝备用包2包(选项)。
工具:5mm钻头一个,台钻一台。
步骤:
1.先拆下副翼控制臂
2.用5mm钻头两头钻2.5mm深,不能钻深了,如果怕将孔钻大,可以先钻到4.8-4.9mm,然后用5mm铰刀扩孔.
3.两端压入轴承,轴承不能低于孔口.
4.前后各加1个垫圈,拧入M2螺丝,检查转动是否灵活,完成
以上工作对有机械加工基础的模友比较适合,否则钻坏了就麻烦了.

网友A:
羡慕!!!
XL的副翼L臂是不是已经是含轴承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羡慕!!!
XL的副翼L臂是不是已经是含轴承的呀。

不错,XL版本的已经是双轴承版了,单卖70啊!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真是佩服楼主的钻研精神啊。。。

网友B:
小弟俺的前几天也改了,效果很明显

8过,用的是带边的轴承 5mm的内孔直接转通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弟俺的前几天也改了,效果很明显

8过,用的是带边的轴承 5mm的内孔直接转通即可

 ...

这个方法也不错啊!不过带法兰的轴承比较难买,而且价格贵。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方法也不错啊!不过带法兰的轴承比较难买,而且价格贵。

这边很好买

网友C:
我觉得休斯的改法更好,钻通心的孔比两边分别钻容易保持对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休斯的改法更好,钻通心的孔比两边分别钻容易保持对心。

不错,但没有轴承的情况就只能这样了,况且扩孔是不容易偏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