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换磁铁的小CD,玩飞翼输入多少瓦比较合理?

楼主(2005-09-02):
锭子直径21.3mm厚6mm,害虫的高温磁铁,以换两颗50000转轴承
最好能说明饶多少圈,多大的丝,什么接法.谢谢啦

楼主:
打算用5035的桨,需要250G以上推力,用8.4V和7.4V的电池

网友A:
大概可以使用到8A左右的电流。用GWS的5030桨,8。4V镍氢或者7.4V锂电池,用0。55mm的漆包线,饶10T试试!!!

楼主:
是星接还是三角接法,桨是7035改的

网友B(2006-05-05):
本来好多都是白色的磁铁了,不知用不用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