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涡喷

楼主(2005-09-02):
成心请教:
  有人讲车用涡轮增压器的那个径向排气的涡轮也能代用,我查了相关的国外网站,真有!!!它们有的是进-排轮被靠被,都是径向轮!有制作过的吗?给点帮助好吗?!涡喷我一定制作!并且会在这里谈论成败,请有经验的帮我,想制作的跟我来~~~~~~~~~~~~~~~~~~~~~~~(我---40岁----从小喜欢制作航模-----现在!想做喷气机!!看好歼10 ----坚决不做鬼子的飞机!!!

  自制的轴向涡轮我到是没什么加工上的难题,问题是涡轮材质是什么钢号?好几万转!5--600度!一般钢不行!
   1Cr18Ni9Ti行吗?  2Cr13呢?

  看最后一张图,这个涡轮增压器的排气涡轮是轴向涡轮!!!
     有谁知道哪个型号的涡轮增压器的排气涡轮是轴向涡轮?
   zhangjizhangji@126.com

楼主:
还有

好几万转!轴承是个不小的问题,看图1 看上去不象是普通的轴承,没滚珠支架?!应该用什么轴承?听说陶瓷轴承好,多钱?什么轴承能代用?车用涡轮增压器是滑动轴承.  图2 自制的涡喷轴承是怎么润滑的 图3 看上去润滑油是一去无回的那种!?是什么润滑油?有人讲往燃油里加5%的润滑油,是为了润滑这里?这里流的是燃油??请明白人讲讲!:em03:

网友:
好象汽车使用的增压器一般到是径流涡轮,增压器用到轴流涡轮,涡轮一般到很大不适合做模型涡喷,给几个图你作参考

网友A:
上面的那个1Cr18ni9ti是不锈刚

楼主:
谢谢sky12345 !!!
  你的支持对我启发不小!这完全是用车用涡轮增压器的全套转子!是径向排气涡轮!这组图太好了!看上去又简单又合理还好加工!有燃烧室的更多图吗?再次感谢sky12345 !!!
  严格的讲,进气的空气压缩机叶轮也是径向叶轮,名称应该叫三源流叶轮,离心轮压力比较高但效率底,三源流叶轮是离心轮里效率最高的!只是叶片型线难掌握难加工.轴流叶轮效率高,但压力比较低,轴流压缩机一般都14级以上,每级还有静叶,大飞机都是轴流压缩机!我是中国最大鼓风机厂的风机试验室里的家伙我是真的要作个涡喷玩玩

楼主:
有个问题请教!
燃烧室里开的与旋转方向相同的小短管是什么作用?看图箭头处:

网友:
最后一张,祝你早日成功与大家一起分享

楼主:
看懂了!!!再次谢谢sky12345
  说动就动!明天就去汽车配件商场,买转子!

网友B:
朋友进展的怎么样了啊,怎么没音讯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朋友进展的怎么样了啊,怎么没音讯了啊.......

正在备料,锻铝φ150mmX200mm  φ50X200 各1块,1Cr18Ni9Tiφ150mmX100mm两块,不锈板皮.......

我还得做个点焊电焊机不是!0.几mm的不锈板电焊机不成,一点一个大窟窿!

喷气发动和径向排气涡轮它们在喷气发动机的使用上主要区别是什么?好象飞机都是轴向排气涡轮,早期的飞机有径向压缩机叶轮,后来也改成轴向的了。我知道的是轴向轮效率高,仅此一点吗?

看看这些喷气发动机,看上去象是需要输出轴功率的小型发电机组。径向排气涡轮的喷气发动机扭矩大?但看上去还是轴向排气涡轮的喷气发动多点....

网友:
终于楼上的这位看出着是高功率发电机了,不简单,不简单,

网友C:
涡喷

图上的15 18 20  39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上的15 18 20  39

没懂你的意思

网友D(2005-10-05):
引用 楼主:
有个问题请教!
燃烧室里开的与旋转方向相同的小短管是什么作用?看图箭头处:

涡喷安装完后小短管处在蒸发管出口附近,空气从小短管进入后斜向吹向喷出的燃料蒸汽,并产生涡流,可以使两者混合更好,进行初步燃烧,提高效率,我认为这与发动机转向没有多大关系。我看过很多燃烧室图片,这是第一次看到有小短管的,别的都没有。以上是我个人观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涡喷安装完后小短管处在蒸发管出口附近,空气从小短管进入后斜向吹向喷出的燃料蒸汽,并产生涡流,可以使两者混合更好,进行初步燃烧,提高效率,我认为这与发动机转向没有多大关系。我看过很多燃烧室图片,这是 ...

我懂了!谢谢咸菜兄!我现在在画零件图,完成后一定与大家分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懂了!谢谢咸菜兄!我现在在画零件图,完成后一定与大家分享!

就懂啦,我申明一下,我说的可是个人观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懂了!!!再次谢谢sky12345
  说动就动!明天就去汽车配件商场,买转子!

不要那么丛忙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面的那个1Cr18ni9ti是不锈刚

1Cr18ni9ti和2Cr13都是比较容易获得的不锈钢!
1Cr18ni9ti主要用于耐腐蚀容器!

网友:
如果你想和我一样想自己动手做的话,建议你学习一点金属材料的知识!!

网友E(2005-11-16):
请问咸菜;微型涡喷的启动电机是不是内转子电调电机?启动后是不是可传成交流发电机。

网友:
径向增压不是最大问题!早期的歼五也就是当时苏联的米格15使用的涡喷发动机前级压气机便不是轴流的!(我们系的实验室里有两台个头不小啊!嘿嘿!!好些年没见了!!)1Cr18Ni9Ti   2Cr13都是不锈钢,可以属于耐热钢中抗氧化钢的一类!2Cr13也用于制作汽轮机叶片!但要有相应的热处理!自己diy的涡喷估计到不了几万转!!较低的转速下单级增压实际上径向更好!通常轴流压气机是多级的!由于每级的气体参数差异,叶片对于材料,形状和冷却,要求的都很苛刻。 高转速时震动是个大问题!!而且如果用于飞行器,机器的总体重量要尽量的轻,军用发动机的转子是薄壳中空结构的!外壳也很薄!有专门的燃烧室罩体!与用于发电的有很多不同的!!当然,自己用,不会要求过分的推重比,功率达到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咸菜;微型涡喷的启动电机是不是内转子电调电机?启动后是不是可传成交流发电机。

只有白痴才会问这种问题,你见过什么起动机用电调吗?
转成交流电机?你个白痴,你知道涡轮机的转速是多少吗?

网友E:
这只温鸟又在这儿发狗屁话了!“只有白痴才会问这种问题,你见过什么起动机用电调吗?
转成交流电机?你个白痴,你知道涡轮机的转速是多少吗? ”----你这只温鸟不会干的事情还有很多,包括用电调启动转交流。就你这只鸟知道那一点点鸟吃的知识也敢在这发议论?你赶紧回家吧,瘟鸟正在被普杀当中。。。。。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只温鸟又在这儿发狗屁话了!“只有白痴才会问这种问题,你见过什么起动机用电调吗?
转成交流电机?你个白痴,你知道涡轮机的转速是多少吗? ”----你这只温鸟不会干的事情还有很多,包括用电调启动转交流。就 ...

白痴啊,你还没见过电调呢吧,呵呵!

转成交流电机的话要用无刷电机,就算是极数最少的3极无刷,发动机转起来以后输出频率最低也在100Hz以上,你准备用什么变压器啊?

网友E:
这只混混鸟,还知道变压器?一定要用吗?这鸟怎么混出大学来的?人的悲哀呀!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只混混鸟,还知道变压器?一定要用吗?这鸟怎么混出大学来的?人的悲哀呀!

各位老大,能不能进行一些具有实质性的讨论呀?

楼主:
怎么到处吵架?
这会吵到我家来了?!!!

润土的疑问我也有过,战鹰也是,你告诉他电机和涡喷之间有离合器不就得了!

论坛是个好地方,我在这里学到了好多知识!

我遇到了很多问题,也解决了很多问题!

baoxue99 回的贴就很好,很专业!

我没有放弃制作涡喷,已经加工了很多件了!

过几天上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到处吵架?
这会吵到我家来了?!!!

润土的疑问我也有过,战鹰也是,你告诉他电机和涡喷之间有离合器不就得了!

论坛是个好地方,我在这里学到了好多知识!

我遇到了很多问题,也解决了很多问题!

baoxue9 ...

没办法,丫的问题太白痴,我有点憋不住啦!哈哈哈哈哈!
还“电调电机”也不知道他见过用电调的电机没有

这白痴还理解不了离合器这么复杂的东西,偶要告诉他,他还当我胡说八道呢。

网友E:
傻鸟知道用过电调就蹦蹦,你是不是想和我同事的儿子比比水平?。。。。你还使回家去找小儿玩去,他们需要鸟。

网友:
引用 网友E:
傻鸟知道用过电调就蹦蹦,你是不是想和我同事的儿子比比水平?。。。。你还使回家去找小儿玩去,他们需要鸟。

呵呵,没玩过就赶快去弄一个玩吧,不要去抢人家小孩子的玩具啊,玩具上可没电调!

网友E:
同事的儿对鸟可不像我好说话,可以肯定能吧你脑袋上的毛拔掉,你已经瘟的不怕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同事的儿对鸟可不像我好说话,可以肯定能吧你脑袋上的毛拔掉,你已经瘟的不怕痛了?

呵呵,你这话说了几百遍了,啥时候来拔?我给你报销火车票,哈哈哈!

网友E:
你左牙是不是掉了?牙都掉了况且毛呼?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左牙是不是掉了?牙都掉了况且毛呼?

现在咋不好意思说来找我了?呵呵,当初你可是叫嚣要来哈尔滨缝我的嘴的,呵呵,还让什么哈尔滨的关系来找我,呵呵,不过你又改口说是有兄弟到哈尔滨来找我了,呵呵,有本事说,就要有本事做。

网友:
你不响网友展示你左门牙,已经晃了,你的毛不多了SB鸟。

网友:
傻鸟提着半桶水,眼睛瘟的不知道向那儿看,腮帮子种了牙活了(有图不敢上,鸟也有肖像权。在这我抗议)。有它在牙医那儿修牙的图,也不能上。鸟不自己向观众亮一下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