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色的亚托是不是没有灰色的质量好?

楼主(2005-09-02):
我自己用黑鹰的450XL
但见过灰色V2的450X,感觉灰色的质量好多了。
到底怎么回事?   亚拓越作越差?

网友:
塑料材质不同罢了。我手头的是V2和V1版本的亚托,塑料较为硬。身边模友是黑色的
XL塑料比较软。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自己用黑鹰的450XL
但见过灰色V2的450X,感觉灰色的质量好多了。
到底怎么回事?   亚拓越作越差?

呵呵,你不知道节约成本一说吗?

网友A:
我倒不这么认为
现在新的材质硬度提高了
尤其是机身侧板
上次的摔机从15-20米的高度全速摔在水泥地上
飞机的机身侧板一点没事
就电池挡板有点坏了
其他完好无损
连我自己都看不懂了
边上的朋友们都觉得至少要换个机身了
但是拆开来一看
把我乐了

我倒觉得XL的硬度提高了但是以降低韧性为代价
老款的飞机韧性很好但是硬度不够
所以在某些情况下动作不够精准
个有利弊很难说是好是坏

网友:
我觉得黑色塑料比较有弹性.  就如楼上大哥说的一样, 比较耐用.

灰色塑料很脆, 装主翼夹一用力就断裂.  听说用热水煮可增加弹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倒不这么认为
现在新的材质硬度提高了
尤其是机身侧板
上次的摔机从15-20米的高度全速摔在水泥地上
飞机的机身侧板一点没事
就电池挡板有点坏了
其他完好无损
连我自己都看不懂了
边上的朋友们都觉得至 ...

版大真是行家

网友B:
王婆卖瓜,(:-我觉得第一代好过XL很多,不相信可以问过行家(模具和工程塑料专家)

网友:
我也听说了v2比xl的机身塑料好!就像原来的主齿轮问题一样!
但是xl比v2漂亮太多了!

图实惠就买v2,图漂亮就xl!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王婆卖瓜,(:-我觉得第一代好过XL很多,不相信可以问过行家(模具和工程塑料专家)

我也有同感,虽然我是菜鸟,我不是专家,不过总觉得自己的XL的材料不如别人的V2结实、耐用(就拿大齿说吧,好几个V2的都说飞了很久了,从来没坏过大齿,反而是几个XL的都说换过大齿了,不知道这怎么解释。SF摇臂更不用说了,我飞第一把,落在草地上稍微重了点,脚架没事,SF臂居然断了,可是水平落地,大桨什么都没打到)。我的意思就是希望亚拓能做的更好,模友少些抱怨(当然自己打坏大桨,尾管都不会抱怨什么),并不是所有玩亚拓的人都有钱换成全金属的(我想厂家会不会希望大家都换成全金属?)。

网友C:
XL所改善的是機身硬度/結構而讓作動更紮實
軸承的增加使其傳動更順暢,減少干涉而增加動能

所有的改善均著重於遙控性能

只要炸機就須有地方受力而遭損壞,就算換上全金屬,炸機時機身不壞,您的舵機及電子件是否承受的住?
很遺憾的是自古至今,魚與熊掌皆不能兼得,忠孝也無法兩全其美,唯一能減少摔機及維修費用的最好方法是勤練模擬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XL所改善的是機身硬度/結構而讓作動更紮實
軸承的增加使其傳動更順暢,減少干涉而增加動能

所有的改善均著重於遙控性能

只要炸機就須有地方受力而遭損壞,就算換上全金屬,炸機時機身不壞,您的舵機及電子件是 ...

你说的道理全对,不过昨天听一个台湾的模友说,摔机都会有,不过基本上只有几个地方会坏,主轴,横轴,大桨,尾管,说这些都是公认的消耗品。不过感觉XL现在其他零件的消耗也多于原来的V2。如果没有V2的比较也就不说什么了。

网友:
这问题就是一个平衡和取舍的问题,V2是硬但脆了点,XL有点矫枉过正了,韧性是大了但软了点,个人感觉倒是谈不上质量问题和商业行为,现在看来亚托还是个有理想的厂商,只是希望下一个版本能更好,够硬度还够韧性。
另外,鸟大说的另一点也有道理,全身都硬了再摔,可能电子件就要吃力了,我升级了金属件以后,昨天摔机就把HS55的齿轮打坏了2个,不过这损失比上次两个桨夹完蛋损失小,嘻嘻。

网友:
哈哈!如果什么时候鱼和熊掌能兼得,模友们就该:没事偷着乐了!!!:)

网友D:
听说灰色的掺有铝粉

网友:
在塑料材料里添加一定的短玻纤(0.2mm),强度和弹性都好,就是模具材料太差的话就惨了;
亚托的模具材料应该不是很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听说灰色的掺有铝粉

掺了铝粉会怎样???

网友:
掺有铝粉成本造价比较贵,模具工艺要求严格,成本最少是没有参的3倍以上

网友:
那如果是真的!那是好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