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臂支撑座强度好象不够(如图)

楼主(2005-09-03):
这个地方用手轻轻搬的话,晃动比较厉害,不知有没有必要加强

网友:
这个东西受力不大,所以问题不大,但最好加强,但要改模具才可以。现在加强比较困难。

楼主:
iceman大哥是在顺德吧,听赖大哥说的
上次他来深圳出差,我们聊了大半天

说好有机会去你们那边“取精”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iceman大哥是在顺德吧,听赖大哥说的
上次他来深圳出差,我们聊了大半天

说好有机会去你们那边“取精”的

“取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取精”!!!

精髓的精,不要误会

网友B:
可以换新款XL的左右控制臂
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换新款XL的左右控制臂
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强度一样不够!
因为悬得太长,而且根部没有加强筋,所以软是必然的。

网友:
用个轴套应该可以解决问题的

网友:
对老版本的450X存在这个问题。简单的办法就是找两个外径10MM,内径5MM,长8MM的塑料环套装上去,再点点
  5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