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03):
(无正文)

网友:
还没有装鸡头罩啊!应该有612g。

网友A:
阿郎舵机吧?这个舵机楼主飞了多久了!感觉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阿郎舵机吧?这个舵机楼主飞了多久了!感觉如何?

就是阿郎舵机 刚用
看这2个图有什么不同 看要清楚点啊

网友B:
你用的是CCPM的吗?同我个个不同,买舵机都不叫我,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是CCPM的吗?同我个个不同,买舵机都不叫我,死吧~~~~~~~~~~~~~~~~~~

你就去~~~~~~~~~~~~~~~~~~
你要几多?????????我有啊!!!!!

网友:
舵机不同!

网友:
CCPM的啊。 早知道我也买CCPM的了。
HDE的舵机受力太大了,心疼哦。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阿郎舵机 刚用
看这2个图有什么不同 看要清楚点啊

后推杆推拉方式不同,采用了2段式方式。类似HDE改装升降舵控制方式。
不过摇臂不等长,会产生不等比例问题,可能会影响CCPM操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后推杆推拉方式不同,采用了2段式方式。类似HDE改装升降舵控制方式。

这么深奥的我就不懂了!

网友:
其实不深奥啦,就是十字盘上面3个连杆动作行程不一致,导致组合出来得副翼、俯仰动作不规正。飞起来收忙着修正,做航线时容易航迹不清晰,做斤斗和横滚时会给自己增加难度,做倒飞悬停和航线就更时麻烦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深奥的我就不懂了!

看图!随便做个假想图,红色为摆动后的情况,明显可以看出是不成比例的。

网友:
真厉害!我差的远了!

网友:
哇,CCPM 的搞这么复杂,精度能保证吗?

网友:
请楼主单列一下

电池
接收机

的重量

我的是HDM版,电池150克,接受机18克,升级了金属平衡翼控制组和半金属十字盘

总重702(加头罩),说不定改成ccpm也会这么轻了:),我是共享版的

楼主:
电池 120G
接收机  8G
全部没升级
机架偷轻过
电调的线只两边有1CM长
没用水平翼和支架
碳尾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