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用PG02或03飞亚托的??请教调试

楼主(2005-09-03):
我用PG02飞亚托,舵机是GWS的PICO F BB,问题如下:
1,用这类的陀螺是不是要开上下跟轴??
2,正常情况下,油门最低时,尾桨的那个控制组的那个螃蟹应该在尾桨主轴的什么位置,我的原来是开上下跟 轴的,这样的情况下,方向舵基本打右时基本没有作用,因为上下跟轴已把控制组的那个螃蟹推到了最尽头,现在是机机尾向右转很慢,油门大时转不到,向左就很快。

也就是两边的行程不一致,本来应该是使机机尾向右时的行程应该比使机机向左的行程大一点才对的,但现在相反了。相机比弟弟拿到学校了,不知大家能不能看明白??

网友A:
没看明白啊。。。

我用过PG03飞亚托的,后来还是换了,比较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明白啊。。。

我用过PG03飞亚托的,后来还是换了,比较难。。。

你用PG03时有无开上下跟轴???

网友:
什么上下跟轴啊,你说的是混控吗,尾部混控当然要开的,不锁头的陀螺,要靠混控帮你带动一点调整的。。。

网友:
还是用锁尾陀螺仪吧,根本不用操心尾巴的问题,稳得很,特别是401。

网友:
换陀螺比较现实点。

网友:
我用PG03飞过,调试到位,还是很好飞。

网友:
哈哈我用的4YBF 飞的 什么都没有 照飞(陀螺都没有) 前几天装了1个PG03 感觉很好

网友:
我也想知道,PG03有三个可调电位器暂定A.B.C,不开盖子可以调两个A.B,打开盖子里面还有个C

其中一个靠近灯的A是条中立点的,
另一个B是调什么的?
还有打开盖子里面还有一个C是调什么的?
B和C是调什么的起什么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