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做KT机。翼展80cmX18cm! 猫兄请进

楼主(2005-09-03):
正在做KT机。翼展80cmX18cm、机身+全部设备共重430克,用的是370拉力只有260克,请问能飞起来吗?
重心如何设置啊!!!!!在线等,谢谢

网友A:
一般来说能飞,做动作难,重心大约距离机翼前缘1/4~1/3就可以了。

网友A:
对了有做翼型吗?平板的话飞起来就太折磨人了。

楼主:
先谢猫兄!上张图啦!!!!!!!!!!!!!!!!!!!!!!!!!!!!!!!

楼主:
还有几张

网友A:
还不错!
不过机翼的最高点好像太靠前了,参考一下其它翼型的弧线。

楼主:
也有同感(太前了)

网友A:
刚刚测试了一下370减速组的推力,350~360克,8.4V镍氢。
不知道哪个环节有问题,振动有点大,不然成绩应该更好一点。
260克的话转速在四千以下了。

网友B:
只出来了几个半张的图,看着像是蚊子机的图纸吧?

网友A:
像是蚊子的样式

网友C:
建议
提几个建议:
升高翼台。
机翼建议打印四个翼肋撑在机翼里,蒙板前缘不用切开,直接用kt板划线后折出来,可以很准的作出前缘弧线,而且强度很好。
最后如果想飞的轻松一点,最好有上翻角

网友A:
基本同意,不过升高翼台就不用了,加点上反角就很好飞。
还有个问题,1047桨,加上比较低的转速,估计飞不快,而这个机翼的翼型升力系数不够高,会不太好飞的。蚊子机的薄机翼是用在直驱上的,速度比较快。

网友D:
哈哈,国产蚊子机喔。

网友E:
用1047桨才260克拉力的话,那螺旋桨的理论速度真的太低了,换1080桨吧,拉力速度都会有改善,会好飞些的

网友A:
那个电机也就那样了,要提拉力得换电机才行。

网友F:
370用8.4V寿命很短的!!!

楼主:
原帖由
胖鸟
于 2005-9-7 10:50 发表
370用8.4V寿命很短的!!!
也有同感!马达开一会就很热了。
那应该怎样搭配最好,(现在对无刷认识还不是太多,先玩熟这个再算)

网友A:
8.4V镍氢的工作端电压不比7.4的锂电高啊。

楼主:
猫兄!我还是不明!请再说说

网友A:
大电流放电的时候镍氢电池单节端电压往往只有0.9V左右,锂电单节电压往往在3.3V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