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泵问题

楼主(2005-09-03):
可否用普通的气泵来代替模型气泵,如果可以的话需要如何改装

网友:
试一下冰箱压缩机。

楼主:
出气的压力要多大的

楼主:
产品名称
直联便携式往复活塞空气压缩机
型号
AC-2524-X

产品规格
技术参数 :

型号: AC-2524-X
马力:(KW/HP) 1.8/2.5
排气量:(L/min) 120
排气压力:(bar/psi) 8/115
额定转速:(r.p.m) 2800(3450)
储气罐容积:(L/Gal) 24/6.3
外型尺寸:(L×W×Hcm)57×25×60
包装尺寸:(L×W×Hcm)58×26×62
净重:(kgs) 27
毛重:(kgs) 29

网友:
加一个油、水过滤器就可以直接用。

网友:
怎么加油水过滤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