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衡杆倾斜请问怎么调整?

楼主(2005-09-03):
我飞的是ESKY004,高速旋转时发现平衡杆往左前方向倾斜大概15到20度,会影响飞行吗?请问如何调整呢?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A:
没有明白你的意思,高速旋转的时候平衡翼杆是旋转的啊,怎么会朝哪一个方向倾斜呢?难道你的平衡翼杆是静止的?

楼主:
当然是旋转的,就是在旋转时,大桨和平衡杆是有一个角度,并不是水平的!

网友B:
楼主是不是说大浆在一个平面转/副翼在一个平面转!
这是太正常拉!

网友C:
楼主说的现象是因为副翼(平衡翼)不在一个平面上造成的。
清仔细调整副翼的两个叶片一定要与控制外盘(装大连杆和小连杆的那个盘)同处一个平面上。

网友D:
调整斜盘与外控盘连杆,不知对不对,我的是E005

楼主:
我一气之下,把鸡全拆了,发现平衡翼的螺丝也松了,平衡杆的长度也不对称,相差有3毫米,调整了一下,发现倾斜的情况基本上消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