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机螺丝滑丝后怎么办?

楼主(2005-09-03):
我的油直刚买来的二手OS32
发动机
缸盖螺丝滑了一棵!请问怎么处理好?处理过的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比较麻烦.有几个方按.
1.用加长的螺丝.
2.用比原来稍微大一点点的英制螺丝.(效果比较好,但是螺丝和六角扳手都比较难找.)
3.往螺丝孔里涂点螺丝胶.干了之后再上螺丝.
千万不要用3MM的螺丝.塞不进去气缸盖的螺丝孔.即使扩了螺丝孔.拧上去也有可能会把机匣弄裂.我有一个OS就是这么报废的.有2个螺丝孔划丝.结果用了一个3mm的.把机匣弄裂了.结果也就报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