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00s电机很烫,正常吗

楼主(2005-09-03):
450飞行重量700克。刚飞了12分钟的悬停,400s
电机
很烫,手只能碰一下,不敢放上去。我估计温度有70到80度了。请问这个温度正常吗,对电机是否需要特别的保养?

网友A:
这个温度是没有问题的,每2周加点缝纫机油在轴承部位就可以了,其他不用什么特别的维护。

楼主:
恩,赶快去买点缝纫机油。
请教iceman:450还有什么需要注意日常维护的地方吗?其他轴承是否需要加油?
对了,缝纫机油一般什么地方有卖的?

网友B:
一般五金店有缝纫机油卖,一般2元左右可以买很多了。
记得把电机尾部的帖纸揭开,给那个电机轴承上油哦。

楼主:
谢谢楼上的兄弟

网友C:
400S是最老款的无刷电机
里面没有内置风扇加个散热片会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