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元钱一条尾管

楼主(2005-09-03):
不知不觉损坏的尾管已不少,修复了总没原来的好!今天终于找到了外径内径一模一样的替代品不锈钢管,包括钻孔,开槽才伍元,便宜呀!只是重了一点点,明天用电子称一下,但不锈钢管打不坏呀,想象一下,如果买一条六米长的可以栽差不多二十条了,爽呀,

图像怎么上传不了呀

网友A:
管壁有多厚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知不觉损坏的尾管已不少,修复了总没原来的好!今天终于找到了外径内径一模一样的替代品不锈钢管,包括钻孔,开槽才伍元,便宜呀!只是重了一点点,明天用电子称一下,但不锈钢管打不坏呀,想象一下,如果买一条 ...

打不坏不可能,不是尾管坏就是大桨坏。

网友C:
在特定位置包海绵就可以防止大桨自杀。
兄弟,有没有ms700能用的尾管?我其实也正在找不锈钢材料做尾管,包括ms70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管壁有多厚啊?

大概吧!反正没重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管壁有多厚啊?

大概0.7吧!反正没重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不坏不可能,不是尾管坏就是大桨坏。

你这家伙!我的大浆坏了到你哪抢一副!ABS浆没这么容易坏!我打过几次家具!关键是如果替代成功,便宜呀!几块钱一条尾管和亚托几十块是什么概念!

网友D:
劝你不要用。
不锈钢的12MM管子很重,管壁倒是差不多。
我倒是找到了直径12MM的铝管,管壁是1MM(原装的0.75MM),但还要75K(原装的40K)
老板说要0.75MM的铝管话,可以定做,但量要大。
亚拓的铝管外层还镀了金属,强度肯定比外面的拉丝铝管要来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特定位置包海绵就可以防止大桨自杀。
兄弟,有没有ms700能用的尾管?我其实也正在找不锈钢材料做尾管,包括ms700的。

外径内径是多少可以帮你找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劝你不要用。
不锈钢的12MM管子很重,管壁倒是差不多。
我倒是找到了直径12MM的铝管,管壁是1MM(原装的0.75MM),但还要75K(原装的40K)
老板说要0.75MM的铝管话,可以定做,但量要大。
亚拓的铝管外层还镀 ...

与原装比在单价相差太远的情况下这点重量还是可以接受的!换个金属件也重不少呀!

网友E:
用不锈钢管代替肯定没问题,我现在就是用的不锈钢,只比原铝管重10克,15块6米,比原铝管要薄。
木桨我没试过,因为已经坏拉,我的ABS打到上面桨没事,尾管报废拉,不过也划的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不锈钢管代替肯定没问题,我现在就是用的不锈钢,只比原铝管重10克,15块6米,比原铝管要薄。
木桨我没试过,因为已经坏拉,我的ABS打到上面桨没事,尾管报废拉,不过也划的来。

15块6米看来我还买贵了!六米可栽十五条加长尾管!哈!一块钱一条不锈钢尾管!哈哈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外径内径是多少可以帮你找一下

ms700用的碳纤尾管外径7.5毫米左右,内径6毫米左右,长32厘米。
由于手里没游标卡尺,测得不是很准。关键是内径,刚好可以和内径为2的轴承亲密地配合,不送也不紧,我想这可以作为判断的一个依据。
lcj8888老兄,你的450用不锈钢尾管有多的吗?能否帮我弄几根,嘿嘿。我的小龙有700克重,多10克也无妨。

楼主:
引用 网友C:

ms700用的碳纤尾管外径7.5毫米左右,内径6毫米左右,长32厘米。
由于手里没游标卡尺,测得不是很准。关键是内径,刚好可以和内径为2的轴承亲密地配合,不送也不紧,我想这可以作为判断的一个依 ...

小刀兄!我昨天是买了一条34.5cm回来试一下,可以飞的话打算买一整条六米的,到时可以送你几条,我的是加长尾管,不知你的长是多少,

内径6mm估计难找

网友:
我还是觉得能用就可以了,重十克八克没什么问题,

网友F:
着东西上哪去找啊?通常是什么市场卖啊?谢谢!

网友:
好办法下午去找

楼主:
引用 网友F:
着东西上哪去找啊?通常是什么市场卖啊?谢谢!

买不锈钢管材料的市场,或你到做防盗网的去问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刀兄!我昨天是买了一条34.5cm回来试一下,可以飞的话打算买一整条六米的,到时可以送你几条,我的是加长尾管,不知你的长是多少,

内径6mm估计难找

谢谢lcj8888。我是v2亚托,标准长度的(322毫米)。长了也不怕,我自己也可以锯。
如果你锯了还有多的话,就转让3-5条给我吧,谢谢啦。
内径6mm的能否麻烦你帮我问问。
搞定了请通知我。好东西。

楼主:
下午试飞不锈钢管完全没问题!和铝管没什么区别!

网友G:
给大家支一招,去渔具店,你会大有收获,又轻又结实,我昨天刚改完,

网友:
渔具店贵拉,还是不锈钢管来的便宜。
最近正准备自己把尾管加长,问拉一下皮带,日本三星的要40~45元,但不知道加长以后是否对琐尾有帮助,我的10克陀螺仪老是锁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G:
给大家支一招,去渔具店,你会大有收获,又轻又结实,我昨天刚改完,

可以说得祥细点吗?是碳纤还是波纤的,或上个图!成功经验大家分享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不觉损坏的尾管已不少,修复了总没原来的好!今天终于找到了外径内径一模一样的替代品不锈钢管,包括钻孔,开槽才伍元,便宜呀!只是重了一点点,明天用电子称一下,但不锈钢管打不坏呀,想象一下,如果买一条 ...

老大做好了给我几根,我也有450了

楼主:
兄弟你要没问题!看来六米也不够分了

网友:
那就买60米,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特定位置包海绵就可以防止大桨自杀。
兄弟,有没有ms700能用的尾管?我其实也正在找不锈钢材料做尾管,包括ms700的。

ms700的可以用喜怒保30油机的尾支撑,尺寸刚好!!!

网友C:
真的吗?喜怒保30油机的尾支撑是空心的?那里有卖的?一般多少钱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真的吗?喜怒保30油机的尾支撑是空心的?那里有卖的?一般多少钱呢?

高安有该配件,你去问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