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望

楼主(2005-09-03):
跟商城购买的两根Zoom Pro 3D零件3D-S001-不锈钢主轴今天到货,激动不已,好不容易装上调试后试机。浆打了一下床脚。主轴弯了,我想不对呀,36#原主轴都没那么容易弯,这号称不锈钢的倒这么软吗?然后我拿出这二根(最后一根)用手稍用点力试一下这不锈钢主轴的硬度,操。。。TMD简直就。。。。。。比銅好点。
  一起到的120元碳浆也打烂了一只。
   建议商城这批货还是不要销售了,太M人了。

网友:
极度同情中

网友A:
这不能完全怪产品,不锈钢并不是不弯钢,超过一定强度的扭曲不会弯就非常奇怪了,可能用钛合金能满足这种要求,但它仍然有抗扭极限。厂家只能保证不锈钢轴比原机的铝轴强度大,但并不保证它在撞击后不会弯。我想这个原因大家都是可以理解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不能完全怪产品,不锈钢并不是不弯钢,超过一定强度的扭曲不会弯就非常奇怪了,可能用钛合金能满足这种要求,但它仍然有抗扭极限。厂家只能保证不锈钢轴比原机的铝轴强度大,但并不保证它在撞击后不会弯。我想这 ...

dfly老大说的对
常见的不锈钢的特性是不容易锈,强度方面是没有优势的

网友B:
那干嘛要用不锈钢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干嘛要用不锈钢呢?

呵呵,不要被那个“钢”迷了

网友:
钢轴比铝轴强度大度很多,这一点是可能肯定的。所以抛开重量不谈,钢轴比铝轴有优势。铝轴虽然相对较软,但在重量上又有优势。在选择时要权衡一下利弊。

网友:
以上可知,华××的东西也不是那么的垃圾吧!你的这个价钱可以买到十根主轴了

网友:
可以这么说
华科尔的产品也有不错的,问题是有,有时还有严重,但也有可取之处,一棍子打死就不好了。

网友C:
主轴用不锈钢,设计师是吃.....的,我公司的技术员这样的话早被我炒N次了,最好用铝(牌号....)或弹簧钢加精密热处理,保证撞不弯,还有缓冲,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轴用不锈钢,设计师是吃.....的,我公司的技术员这样的话早被我炒N次了,最好用铝(牌号....)或弹簧钢加精密热处理,保证撞不弯,还有缓冲,

赞成您的说法,既然没钢性就没必要做不锈钢的。有谁的机机主轴会长锈呢?要长了锈我觉得这人也太。。。。。
    期待你的产品!!

网友D:
这个轴我也买个一根(其实以前那根不是很弯,只是看起不舒服而已就换了)
确实太耙了。我就打了我自己脚一下。哪个痛啊~~~~~。低头一看。我KAO脚没破皮主轴到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轴我也买个一根(其实以前那根不是很弯,只是看起不舒服而已就换了)
确实太耙了。我就打了我自己脚一下。哪个痛啊~~~~~。低头一看。我KAO脚没破皮主轴到弯了:(

我也是跟你一样的感觉才换的。但你要早说我肯定不会买的。

网友:
唉,又少了一个选择

看来还是不要摔机为妙

网友:
厂家都不会保证摔机摔不坏的,他们只保证产品在正常使用下的质量。
钢轴虽然也没有想象中的好,但大家还是不要忽略了原机配的铝轴的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