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交我的航线飞行录像作业!请各位批评!

楼主(2005-09-03):
用DC拍的不太清楚,模友帮我配了音,感谢tshh大大的辛苦奉献!

这是我和tshh大大的爱机

这是我的机机特写

下面是我的飞行视频作业
航线作业2005年9月3日

网友:
正在下在!太想看了!

网友:
飞得不错 表扬一下 我是一般悬停模式飞航线 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是拿一般模式飞的航线

网友:
hi,和我们分享一下飞行心得吧,很期待!

网友A:
顶!

我的飞行目标:在比这场地还小些的场地上,能如此飞航线就行了!

楼主:
基本航线飞行我个人感觉
1、侧位悬停要稳定;
2、悬停点附近得油门控制感稍微好点;
3、入弯时副翼和俯仰动作要配合果断,出弯时根据姿态适当修正副翼和俯仰;
4、入弯出弯因为机体倾斜角度较大,学习适当增加油门;
   FF9的模友可以使用混控功能,增加转弯时的机体稳定性
   a)混控程序1 副翼-油门混控 Link trim关闭 左右混控量 20%~25%
   b)混控程序2 俯仰-油门混控 Link trim关闭 前后混控量 20%~25%
5、风较大天气飞行时建议提高转速,降低螺距飞行,我的航线飞行使用的IDLE1设置为
   油门:85  70   70  85   100
   螺距:-6  -3   5   7    9
6、商场卖的13g陀螺仪做大风天效果很差,机体侧向对风时,手较忙,机头对风时,锁尾较好,机尾对风时不稳定;
7、每次着陆尽量果断,不要在接近地面时调整高度和位置,我自己每次练这个都不好。因为直升机的地面效应不是机体接近地面时马上出来的,而是有一个滞后时间量。这段时间机机完全可以象在高空飞行一样平稳的调整高度和下降速度。(这一点也不知道我说明白了没有,总之是着陆果断、准确、轻柔触地)

就先说这么多了。我其实是想大伙儿帮我挑挑毛病,顺便告诉我进入倒飞还需要做哪些练习准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

我的飞行目标:在比这场地还小些的场地上,能如此飞航线就行了!

我在网球场和篮球场飞过这样地航线,感觉差不多。

网友:
帮daka亮一下骚包的金属件

网友:
DAKA建议您还是用手当混控吧
设备混控使用的话
会过分依赖设备
以后再进阶飞行就会有点小麻烦了

网友:
你用的325木桨吗??????

楼主:
忘了,sorry!首先感谢Tomy大大的的鼎力支持!!!
谢谢hyf_lj版大的提醒,我用这个混控功能是尝试一下,录像飞行过程我没有用这个功能。但如果用转速较低的normal方式飞行时,打开它比较合适,这样可以玩省电的航线飞行而且很休闲的。(混控功能可以通过开关自由切换,大伙儿可以尝试一下,蛮有意思的。FF9给模友一个探索和玩味的空间,我很喜欢!)
呵呵!!idle1方式下面转速本来就很高了,用手混控很容易的。
fishzh1881大大,我用的是315木桨。手头有一个335木桨用过一次,感觉螺距在4度左右就可以悬停,很省电。但机机很笨,而且不抗风了。所以一直没有用这个桨。

网友:
飞得不错,羡慕,周日北京也举行了亚拓的小型聚会,这里要感谢组织者--北京时尚梦幻模型的老王。大约有7架亚拓吧,其中jiac的8字航线已经飞得非常不错了(非常的稳),当然小谢的还是那么好,那么惊险(转弯时从两个树中间穿过),我的悬停还是不行,又摔了。

网友:
呵呵,看见有一台hitec的设备哦,好用吗?

网友:
引用:
呵呵,看见有一台hitec的设备哦,好用吗?

hitec购买前我和rd6000比较过手感,才决定买的hitec,和daka的ff9比起来,差一捏捏
谁叫hitec便宜那么多呢,心理上就比下去了,赫赫

目前使用感觉功能很强,除了曲线调整不直观,还没发现功能方面的缺陷
接收机很好,有保护功能,不开发射机舵机自动回中,油门最低

发射机有油门锁定按钮,在调机的时候很好用,锁到最低点电机就一直不启动

对发射机不满的地方是那个太亮的蓝色电源指示灯,对着我的107p4练模拟器会觉得这个蓝灯直晃眼
用一个胶布贴起才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