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各种常用螺旋桨的参数!!!

楼主(2005-09-03):
求 各种螺旋桨的最高效率时的转速值,普通桨和电动桨

我想各位都很想知道这些数据吧,这对配出合适的动力组可是很有帮助的啊!!

请那位高人有的话就贡献出来造福大家吧!!

网友(2006-03-15):
为何没人回?制造厂应该告知.

网友:
这些数椐都在螺旋浆上印着。

网友:
各种螺旋桨的最高效率时的转速值,普通桨和电动桨
这些数椐都在螺旋浆上印着???????

网友(2006-06-08):
各种螺旋桨的最高效率

OS引擎螺旋槳選用表也適用一般廠牌
引擎級數
新引擎適用
一般
10LA
7x4
6.5~7x3~6、8x4
15LA
8x4
7x5~6、8x4~5
25LA
9x5
9x5~6
40LA
11x5
10x6~7、10.5x6、11x5~6
46LA
11x6
11x6~7
65LA
12x6
12x7~8、13x6~8
15LA-S
8x4
8x4~6
25LA-S
9x6
9x6、10x5
40LA-S
11x5
11x5~6
46LA-S
11x6一攲
11x6~7、12x5~6
15CV-A
7x5~6、8x4~6、9x4
8x4~6
25FX
9x5~6、9.5x5、10x5
9x6、9.5x5
32SX
10x6、10.5x5、11x6
9x7~8、10x6
40FX
10x6、10.5x6、11x6~7
-----
46FX
10.5x6、11x6~8、12x6~7
11x8~10、12x7~9

50SX RING
11x6~10、12x6
12x7~9
61FX
12x6~8、13x6~7
12x9~11

91FX RING
15x8、16x6~8、17x6、14x7(3blade)
13x11~13、14x10~11
108FSR RING(RN)(BX-1)
14x6~8、15x6~8、16x6、18x6
-----
140RX / 140RX-FI
スタント Aerobatic
15x14 ~16、16x13 ~15
15x14
160FX RING
17x10 ~13、18x10 ~12
15x12~14、16x10~14、
16.5x10~13
160FX-FI
16x12 ~13、17x10 ~11、18x10 ~12
16x14、16.5x12~13、
17x12~13
FS-26S
9x6~7
9x6~7、10x6、10.5x6、8x6(3blade)
FS-30S
9x6~7
10x4~6
FS-40S
10x7~7.5、11x6、9x7(3blade)
10x7、10.5x6、11x7、12x5~6、10x7(3blade)
FS-52S
10x9 ~10、10.5x8 ~9、11x7 ~8
11x7~8、12x6、12.5x6
FS-70S II
11x9 ~10、12x7 ~8、12.5x6
13.5x8、14x7、11x7(3blade)
FS-91S II/FS-91S II-P
11x11 ~12、12x10 ~12、13x9
13.5x8、14x7、15x6、16x6、12x8(3blade)
FS-91S II-FI
12x10 ~12、13x9、14x7
15x6、16x6
FS-120S-E
13x11 ~12、14x10 ~11
15x9、16x6~7、18x5~6、14x7(3blade)、15x8(3blade)
FS-120S III
13x11 ~13、14x10 ~11
15x8、16x6~7、18x5~6、14x7(3blade)、15x8(3blade)
FT-160 (Gemini-160)
16x6 ~8、18x6 ~8、20x6
FT-300 (Super Gemini-300)
18x10 ~14、20x8 ~11、22x8
FF-320 (Pegasus)
18x10 ~14、20x8 ~10、22x8
FR5-300 (Sirius)
18x10 ~14、20x8 ~10、22x8
ROTARY ENGINE 49PI
8x6、9x5 ~6、9.5x5、10x5

BGX-1 RING(RN)
18x10~12、20x8~10
18x10~12、20x8~10

好用的減速比對照表

网友:
同一转速在不同速度时效率不同,或者说不同的速度各有其效率最高的转速

螺旋桨的螺距决定了它的几何攻角,而桨叶的实际攻角还和前进速度有关,使桨叶在最有利的攻角下工作就能得到最高的效率。可见决定螺旋桨效率的并不是转速而是转速与前进速度之间的比例关系,即状态特性(相对进距)。
螺旋桨的相对螺距h=H/D(H为实际螺距, D为直径),状态特性(相对进距)λ=V/nD(V为飞行速度,n为转速),对一般螺旋桨当h-λ=0.2时可以得到最大效率。

网友:
一转速在不同速度时效率不同,或者说不同的速度各有其效率最高的转速

螺旋桨的螺距决定了它的几何攻角,而桨叶的实际攻角还和前进速度有关,使桨叶在最有利的攻角下工作就能得到最高的效率。可见决定螺旋桨效率的并不是转速而是转速与前进速度之间的比例关系,即状态特性(相对进距)。
螺旋桨的相对螺距h=H/D(H为实际螺距, D为直径),状态特性(相对进距)λ=V/nD(V为飞行速度,n为转速),对一般螺旋桨当h-λ=0.2时可以得到最大效率。

网友:
好,也顶个,不潜.....

网友(2006-08-07):
hao

能介绍详细的设计螺旋桨的步骤吗

网友(2012-05-29):
不错东西真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