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手:一个翼龙接收机的问题?

楼主(2005-09-04):
翼龙机摔了,接受机不工作了,换了一对晶振,调了一下中周,可以工作 了,但遥控距离很近,不知接收机上还有什么元件易素损坏?

网友A:
可能你调了中周偏频了,要有专有的设备调试比较好。要不就一边拉距离一边调,不拉天线距离在三十多米距离不失控就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你调了中周偏频了,要有专有的设备调试比较好。要不就一边拉距离一边调,不拉天线距离在三十多米距离不失控就差不多了。

我现在调到不拉天线有一米,就开始抖舵,无论如何再也调不了更远了

网友:
应该是中周偏频或晶振的频率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