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锂电池飞完后多少度是正常的?极限是多少度?

楼主(2005-09-04):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应该没有一个标准吧,我想应该在70度以下为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没有一个标准吧,我想应该在70度以下为正常的。

有这么高吗?你有红外温度计测一下70度的水,能把手烫起泡

网友B:
我的飞完大概在45度以下。飞了80多个循环,目前没发现对电池性能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飞完大概在45度以下。飞了80多个循环,目前没发现对电池性能有影响。

你是把一组电池飞完45度?你用什么量的温度?

网友B:
用手摸的。温温的,根据经验,45度以下。
另外,我试过用一个小电流电池飞450,4分钟后电池估计有50度,性能就很不好了,电也放不出。
建议温度在45度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手摸的。温温的,根据经验,45度以下。
另外,我试过用一个小电流电池飞450,4分钟后电池估计有50度,性能就很不好了,电也放不出。
建议温度在45度以下。

我飞的是ZOOM400,KV3800的2040电机用9齿或10齿飞下来电池有58度左右,我的电池是ELE1600MA,15C的和VK1600MA.为什么我的这摸高温?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电机的问题把  你飞完后电机烫吗?

电机还烫些

网友:
如果电池性能没下降,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另外,降低大桨攻角试试。

网友:
测过了,室温30度时,我连续飞ms700十分钟后,电池温度42度。
也是我目前用过的锂电池温度最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