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用过Hitec OPTIC 6遥控设备么?

楼主(2005-09-04):
哪位前辈用过Hitec OPTIC 6遥控设备,好用么,最近想买一套,不知道好不好用,遥控距离能有多远?控制杆的手感能和Futaba的比吗?谢谢请前辈赐教

网友:
如果楼主玩电直是这个设备是非常超值的产品,遥控距离和FUTABA的产品是一样的,手感方面和FF6相试,主要是他的配置带3个HS 55和微型接收机(17G)重,是为电直量身定做的,而且可以完全体现出450XL之类3D机种的所有性能。

网友A:
好用,太好用了

网友B:
有没有说明书?请哪位上传。谢谢!

楼主:
说明书好像包装里有

网友C(2006-01-10):
遥控距离有5000米吗?
可不可靠的???会不会像三和那样会跳舵什么的?

网友D:
距离要5000米干嘛啊? 那还得准备一个军用望远镜呢.

网友E:
我也想买一个,我是新手第一次玩。我做的是KT板板身机,用Hitec 六通道遥控器(电动直升机版)的接收机重不重??另买5克舵机

网友F:
网上有PDF格式的说明书。

网友G(2006-02-22):
5000米不可能那么远的,这个控性价比比较高!

网友H:
要5000干嘛,多大的飞机才能看见啊

网友I:
不知道能不能有在60彖左右的油动固定翼上,能的话我考虑买了

网友J:
你想控制737吗?

网友K:
那它的真实遥控距离能有多远?(空中距离)

网友L:
5千米???看的到机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