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F9直机用和飞机用有什么不同

楼主(2005-09-04):
FF9直机用和飞机用有什么不同,一套可以同时用在飞机和直机上吗?如果可以,怎么设置?谢了

网友:
以前的两个版本我知道区别:
1、油门杆的感觉不一样,直升机版的很顺滑,固定翼版的有点格子的感觉
2、开机启动画面不同
3、好象还有点别的。。。。忘了

楼主:
能直机飞机通用吗,大约多少米?

网友:
一般都买直升机版的,不过目前新的型号不知道分没分了,你搜索一下旧帖子,应该有介绍的

网友A:
不管是A版(固定翼)还是H版(直升机版)还是Super版
都可以2者兼用,可以选择模式的。

网友B:
一般 H版的比较好,反正 固定翼 功能已经上到尽头了

网友C(2005-11-23):
我的就可以.

网友D(2006-02-27):
油门格子是可以自己调的,其他完全一样

网友E:
我订购了FF9的直机版。到手拿来秀一下!

网友F:
我也是用它!感觉非常不错呀!直升机版的!功能很多呀!